请问高频信号补偿电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13):
如图所示,途中的电容是高频补偿
个人理解:并联电容器,用电容器与电感之间的能量交换,替代了电源与电感之间的能量交换,使得电源的容量负担减轻!腾出来的电源容量,可以带更多的负载!
当信号的频率达到一定得值之后,我们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欧姆定律理论来分析,必须考虑到回路包括测试周边环境的电容和电感的影响。所以要加电容并联补偿,因为是高频信号,所以要补偿。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也不知道这三个补偿电容的效果怎么样?也从网上看到高频信号不能直接通过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因为是高频信号,所以要补偿“------》因为器件和线路间的分布参数对高频信号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要补偿
此处补偿的目的是想让3个节点的电压也尽量符合欧姆分压定律

网友:
补偿就是补偿环境的影响吧,具体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