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PC机通信选择串口还是USB

楼主(2014-02-13):
如题:
以前做与PC通信的板子都是考虑串口,原因因为串口简单,成熟,并且大家也都这样用。
现在搞了几个月USB后突发奇想:是不是在以后的产品中用USB来和PC进行通信?考虑到产品往后继承,USB可使用性远高于串口;速度也优于串口。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用过的高手,来发表下意见。

PS:搞USB比搞串口难度大好多,搞了几个月还在门口徘徊!

网友:
会玩USB当然优先USB,不过成本(人力成本,芯片成功)都要高些,

网友:
现在有USB串口桥接芯片,用USB与上位机通信也很方便。

网友:
像串口一样 传简单东西  HID 就够了 其实 不需要多少投入的

网友A:
如果楼主不是想自己搞windows下驱动的话,应该花不了几个月的,找本圈圈的书看也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不是想自己搞windows下驱动的话,应该花不了几个月的,找本圈圈的书看也很实用。 ...

圈圈的那本书讲得很好,正在看。

网友: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串口的性价比暂时应该还好!

网友:
你如果有写上位机基于USB应用程序的人,你可以考虑用USB。
如果没有,还是用串口把。如楼上所说, USB转串口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4-04-26):
现在的arm基本都有usb的

网友:
usb 就是怕长时间使用后接口松动,
遇到过几次设备长时间放置后,电脑开机直接连不上,插拔usb后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