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ADC口波形如图,如何滤波,感谢。

楼主(2014-02-13):
通过仪表放大器放大传感器信号,加106电容通过运放跟随,再在MCU的ADC口并接106电容,波形仍不稳定,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波形稳定,感谢。104 101和 pF级电容都有并接测试,仍不理想。非常感谢。MCU的ADC口波形如图,怎么滤波,使传感器信号稳定。感谢。

网友:
顶一下,看看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需要更详细的信息,例如:你要求的响应速度、精度?如果响应速度不高,可以串一个电感,再并接滤波电容,如果要求精度不高可以串电阻,并接滤波电容;用示波器测量串接电感或电阻再并接电容后的波纹,如果没什么改善,那则是整体布线问题,例如地线布局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详细的信息,例如:你要求的响应速度、精度?如果响应速度不高,可以串一个电感,再并接滤波电容,如 ...

地线布局不当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如果你用的stm8 或者stm32可以去stmcu。org下载一个手册,里面有改善的建议,叫 提高adc精度的,看到过类似你说的问题,是由于adc设计是利用充电后的电容比较类型的adc。

网友:
RC滤波。R= 1.5K,C= 0.1uF 试试先。。。

网友:
NXP的LPC1768芯片也有一个ADC的说明。
主要硬件布线方面。
软件滤波就不说了。

网友B:
感觉  DC-DC供电? 还是纹波很大那种  真象开关电源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  DC-DC供电? 还是纹波很大那种  真象开关电源的波形

仪表放是DC-DC

网友:
也可能是示波器或探头连接不合理的问题,还有可以看到是500k 的纹波,寻找500k 的源是什么,是不是采样频率是500k,如果是,建议将电容并472 cog

网友:
像是测试问题....也好像DCDC电源问题...

网友:
应该是采样造成的,电容离MCU 太远,另外建议减小滤波电阻。

AD口肯定有一个这样的波形 F=采样F

网友:
是心电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