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工具,将逻辑分析SPI 的数据自动取出来

楼主(2014-02-13):
有什么方法,或工具,将逻辑分析SPI 的数据自动取出来, 为16进数,如图,一帧有800多个数据,一个个,一位位,人工太慢了。用Digi View 逻辑分析仪 抓的,谢谢
0为 SCK, 1为MISO, 2为MOSI

网友A:
能不能保存抓到的数据?看看保存的数据里面有没有解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保存抓到的数据?看看保存的数据里面有没有解码数据

就是数据太多了,要手工一个个译码。

网友:
去弄个山寨的saleae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数据太多了,要手工一个个译码。

不能译码的LA好奇怪, 你确认不是没配置?

网友A:
这是我的逻辑分析仪导出的数据,有译码后的数据啊,你的没有么

网友C:
saleae可以导出到excel,也可以自己利用SDK接口,采样数据到内存缓冲区,然后自己解码导出……我分析通信协议就是自己采样数据并解码的,再翻译成C语言,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译码的LA好奇怪, 你确认不是没配置?

DV一100,型号好像没SPI接口分析译码,还是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译码的LA好奇怪, 你确认不是没配置?

DigiView    的DV1一100,型号好像没SPI接口分析译码,还是我不会?手上只有这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leae可以导出到excel,也可以自己利用SDK接口,采样数据到内存缓冲区,然后自己解码导出……我分析通信协 ...

谢谢,没有这利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逻辑分析仪导出的数据,有译码后的数据啊,你的没有么

DigiView    的DV1一100,型号好像没SPI接口分析译码,还是我不会?手上只有这家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有这利器啊,

淘宝20多块钱一个,吃顿好点的快餐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20多块钱一个,吃顿好点的快餐都不够……

好,找下看有没有,推荐下也好

网友:
分析仪功能太弱了,现在很多分析仪都是可以直接导出的,比如saleae16逻辑分析仪。可以联系我帮你搞定

楼主:
我在深圳公明,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