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2072A破解后可以显示800MHz波形

楼主(2014-02-13):
不能用示波器标配的线,那线衰减太厉害,我用的是50欧直连线。大于450MHz后同步很不稳定要用单次采样才能看清波形。波形是有插值的所以显示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同步系统没有用差值的数据高频下很难同步。

网友:
呵呵。。。你是说看有无么

楼主:
有无可以看到1G,但是波形不好看了。

楼主:
800M衰减还是很大的。

网友A:
我按下“help" 按下“开机” ,等完全启动 放开‘help"   插上带固件的u盘 显示发现优盘,但是没有显示新固件安装提示,怎么回事?

网友B:
来点效果图看看呢。
采样方式选择的等效采样吧?选实时采样能显示到多少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点效果图看看呢。
采样方式选择的等效采样吧?选实时采样能显示到多少频率? ...

衰减还是太大,信号输出是0dbm,800.000MHz.

楼主:
引用 楼主:
衰减还是太大,信号输出是0dbm,800.000MHz.

用原配的300MHz线显示效果,我没有更好的线。谁有可以测测

网友:
采样2G,输入0.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下“help" 按下“开机” ,等完全启动 放开‘help"   插上带固件的u盘 显示发现优盘,但是没有显示新固 ...

开机后还要快速多按几下help 这时SINGLE会一直亮起 再插入带固件的U盘

网友A:
按三下help  黑屏 sngle 亮起 但是黑屏,插入u盘 还是黑屏 但是好多灯亮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三下help  黑屏 sngle 亮起 但是黑屏,插入u盘 还是黑屏 但是好多灯亮起

印象里CH1闪烁要等一会行,所有灯亮起才算是刷成功了
另外U盘尽量不要超过8G
也可以参考这篇帖子的刷固件方法http://bbs.38hot.net/thread-70870-1-1.html

网友A:
前段时间更新成功了,示波器对优盘很挑,三个里一个可以用,在示波器里读写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更新成功了,示波器对优盘很挑,三个里一个可以用,在示波器里读写都没问题 ...

与U盘芯片有关,尽量用USB2.0的,第一次接示波器使用前建议先格式化,如果U盘兼容不好,很可能导致刷机失败

网友(2014-05-04):
在破解时,无意中发现能调出500ps来,估计DS2072A的最高带宽,会不止300M。

网友:
00、前言 微电流在探索、测试、研究领域,用途广泛,是打开电子测试微观领域的一把钥匙。人类探索微观电流世界的过程从pA级到fA,再到aA,现已经进入单个电子时代。 人们往往认为,DIY一个1pA测试器是需要经历巨大挑战的。本文试图说明,通过适当的方法和传统而简单的成熟技术,不仅可以很好的解决了测试1pA的问题,同时可以把测试下限做到1fA以下,进入aA领域。

网友:
论坛里面有这个机器的拆解图吗,很好奇呀!

网友:
路过回复看一下

网友(2015-01-08):
DS2000拆解图在这万能坛子里就有: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611-1-1.html

网友:
这个恐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即使看到波形也不敢相信真实情况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