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检测车地盘到路面的高度来判断胎压是否正常

楼主(2014-02-14):
如题,主要讨论下细节,能否避开路面不等平带来的干扰,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想想减震是干嘛的,走ABS方案吧!

网友:
乘客的重量也会影响
不过要是能把传感器装在车轴上就行了

网友:
想法不错,实现起来很难!!!!!

网友:
LZ应该没车,轮胎如果缺气到能看出来或能测出来,就已经缺很多了,少量的缺气外观上是没变化的

网友:
2.5-2.0基本看不出来,但到1.8与2.5能看出来,车子会跑偏的。底盘与胎压没关系 的,多坐一个人上去车底盘都会底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