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引脚可以承受12V吗?

楼主(2014-02-14):
对FPGA不是很熟悉。
想做一个软件跳线的方案,就是做OBD接口的跳线,信号有CAN和K LINE,试过用低端的模拟开关CD4067,测试结果不太理想,而高端的模拟开关又太贵。
后来上Q群交流了一下,发现FPGA的方案,但是对这方面不熟悉,想请教一下FPGA可以承受12V电压电平吗?

网友:
你试试 就知道了

网友:
马上冒烟

网友:
开玩笑了

网友A:
只是作为跳线的话CPLD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没必要用高成本的FPGA
CPLD和FPGA都不能直接输入12V,最高也就输入3.3V。
你可以用74系列或者MOS管加在CPLD输入输出来做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作为跳线的话CPLD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没必要用高成本的FPGA
CPLD和FPGA都不能直接输入12V, ...

CAN这种差分信号不知道怎么做电平转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N这种差分信号不知道怎么做电平转换啊...

用运放,用电阻,想出你能想象得到的各种办法来转换电平

网友:
FPGA的任何IO不得输入超过VCC+0.7V电压,否则电流会往IO灌,12V条件下,IO马上就烧,运气差的话,整个芯片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用电阻,想出你能想象得到的各种办法来转换电平

那不等于自己搭个CAN收发器吗。。。

网友B:
跳线做什么用,用mos的了

网友C:
为什么要转换CAN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线做什么用,用mos的了

OBD接口,同种信号在各种车型上不固定在同一针脚,为兼容各车型,所以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转换CAN信号?

不转换,要是CAN信号有10几V,那不是就冒烟了?

网友:
5V都不行,更别说12V了

网友D:
CAN信号用专用电平转换芯片,转换成TTL信号后再转接,相当于做一个中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转换,要是CAN信号有10几V,那不是就冒烟了?

不用CAN收发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N信号用专用电平转换芯片,转换成TTL信号后再转接,相当于做一个中继器。 ...
jiamingz
不用CAN收发器的吗?

OBD接头有16脚啊,那不就要用8个CAN收发芯片?再加上其它不确定是什么信号的脚上,如果是12V的信号,CAN收发器不就干扰了

网友:
12V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