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8的一项非常有用的更新,来电归属地显示

楼主(2014-02-14):
WP8手机总体上讲非常不错,适合商务用途。
但是有个功能没有,就是来电归属地显示,这个功能对商务人士来说是很重要的,IOS也有这个问题听说只能刷盗版的系统,但这种方法太不正规了。
现在只要在wP8《应用商店》里更新相关软件就可以了,(不用更新系统),来电归属地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本人在国行机lumia520上测试通过,应用良好。

P.S. 有些人觉得WP8不好用,是由于他没有用过或者不习惯用,很多用过WP8的用户反映比android好多了呢。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网友:
这个功能貌似安卓很早就有了吧

网友:
求iOS刷盗版系统的方法

网友:
LZ,坛里的众大神一致认定,安卓和三星才是未来,微软即将破产,难道你比众大神还历害?

网友A:
顶一下楼主, WIN8确实比安卓好用而且稳定.  我对比的是小米和诺基亚的结果. 小米总是莫名其妙的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楼主, WIN8确实比安卓好用而且稳定.  我对比的是小米和诺基亚的结果. 小米总是莫名其妙的死机. ...

但是WP8有很多不人性的设置,例如音量不分离。

网友:
lumia520,六七百块钱。

网友:
主要是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B:
我用了下同事的925,粗略看到UI设计上几个问题,

一个是人脉两个字真是非常占用屏幕面积(1/3以上面积),导致联系人只能用下面一半多点屏幕,
一个是虽然有后台切换列表,但偌大一个屏幕只能看到当前和左右各一小条应用缩略图(横向切换界面的原因),完全没发挥大屏的特点,
而且我还没找到最近用过应用的快捷打开方式,如果应用退出了,就从后台列表里消失了,只能重新在磁贴堆里找了,而android长按home键的列表里不仅是后台,也包括最近用过的应用。

网友:
不着急,整个WP系统还在开发呢,总体是看好的,WP8.1已经在内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下同事的925,粗略看到UI设计上几个问题,

一个是人脉两个字真是非常占用屏幕面积(1/3以上面积), ...

可以长按返回键, 调出应用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长按返回键, 调出应用列表

调出的是后台应用屏幕缩略图列表,如果程序已经退出了,这列表里是不会出现的,所有应用图标列表是开始屏幕右边的。

这个所有应用图标列表因为是竖排的,一个图标一行,单屏能看到的行数量有限,同事买来后应用装得不多,已经要滚动很多屏了,首字母图标还会占用部分行数,不过首字母是能方便跳转到应用的,前提是记得应用的首字母。

网友:
谢啦。装了好些个新程序。比如 应用文件夹,铃声制作等。

网友C:
你说的是 lumia black update 么?
来电归属地显示 是哪个程序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 lumia black update 么?
来电归属地显示 是哪个程序的更新?

在wP8《应用商店》有个小齿轮的图标的程序,名字我记不住了,你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wp8的来电通不支持来电归属地显示吗?我的WP7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下同事的925,粗略看到UI设计上几个问题,

一个是人脉两个字真是非常占用屏幕面积(1/3以上面积), ...

wp的后台切换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在电脑商点win+tab键,而不是打开任务管理器。 安卓的后台切换有点打开任务管理器的意思。
我在用电脑的时候切换应用都是win+tab键,而不是打开任务管理器去右键转到进程。归根结底微软这么设计是有一个前提:用户不会同事开多个后台,在两三个的情况下这种切换方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刚才装上了,但是似乎没找到 “消息提醒”这个功能哦。就是待机状态下的信息。

网友:
我也更新了一下。楼上说的是 “概览“ 这个功能吧?
在设置里面有。不过我这个无法选中。也无法打开。估计是不支持我这手机吧

网友:
哈哈,真是先进,吓得我以为看错了。

网友E:
差不多10年前西门子6688就可以刷来电显示的功能,微软真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10年前西门子6688就可以刷来电显示的功能,微软真牛逼

IOS也差不多的,应该说美式思维觉得这个根本没有用,也许是没有漫游费吧。欧洲国家多,竟是漫游的,所以需要这个功能。但是国内特殊,一个国家还要漫游。。。

网友F:
我用的是lumia 1520港版,没有来电归属显示,在应用商店下了几个都不行,看了下论坛说微软没开放接口,据说wp8.1会改进.

网友E:
引用 楼主:
IOS也差不多的,应该说美式思维觉得这个根本没有用,也许是没有漫游费吧。欧洲国家多,竟是漫游的,所以 ...

微软不是没能力,而是傲慢。这些其他系统很人性化的小功能,他跟挤牙膏一样隔几个月挤一点出来。以前说不支持来电显示理由也是很牛逼的,保护隐私。现在加上这个功能理由也是同样牛逼,方便用户。估计再人性化一点,就变成wp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lumia 1520港版,没有来电归属显示,在应用商店下了几个都不行,看了下论坛说微软没开放接口,据说wp8. ...

我的京东国行lumia520测试通过,当时我还挺惊喜的。我就是把系统的附件都更新了就有了

网友:
WP一直不好用,突然有了某个功能就觉得它非常牛逼,不曾想这个功能其他系统机型早就有了。好用不好用看用户反馈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微软不是没能力,而是傲慢。这些其他系统很人性化的小功能,他跟挤牙膏一样隔几个月挤一点出来。以前说不 ...

不是傲慢,而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为国内用户做特殊功能。

网友:
WIFI的图标似乎也多了个箭头,不知道干啥用的。或者说有啥特别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傲慢,而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为国内用户做特殊功能。

所以NOKIA就垮了

网友:
咨询一下啊  lumia520  用下来感觉如何 有经常死机现象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p的后台切换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在电脑商点win+tab键,而不是打开任务管理器。 安卓的后台切换有点打开任务 ...

不是这样的,android的长按home不仅仅是一个多任务切换,它是相当于win+tab和最近打开过程序(即使现在已经退出,不在后台了)的合集,好处是不用经常去找图标。
而WP的仅仅是win+tab,程序退出了,也就从里面消失了,下次还是要从磁贴上启动。

网友:
这个很普通吧

网友:
用了大概半年的wp8.用的生不如死,其他系统都有的功能,wp就是没有。又封闭,又没应用,速度也就这样,wp的确是最烂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的,android的长按home不仅仅是一个多任务切换,它是相当于win+tab和最近打开过程序(即使现在已 ...

这个确实。微软好像就是想让用户去多点击磁铁······就连程序列表都有字母导航。最近关闭的程序只能从磁铁或程序列表重新打开。

网友H:
WP的就算了吧,现在安卓,苹果才是主流。
虽然我现在还在用WP6.5的手机,真心感觉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WP的就算了吧,现在安卓,苹果才是主流。
虽然我现在还在用WP6.5的手机,真心感觉落后了, ...

wm6.5吧?这个比wp好用多了,起码像个小电脑系统。wp就是非智能机系统

网友:
本来是欢庆wp新功能,转眼就成了黑wp出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下同事的925,粗略看到UI设计上几个问题,

一个是人脉两个字真是非常占用屏幕面积(1/3以上面积), ...

应用程序只要没退出,长按箭头图标就可以显示并切换;磁贴面积可以缩小的。

网友:
凡是小众的都说自己更稳定,比都说linux稳定,不死机,不中毒,可也没见几个人用

网友I:
反倒是稳定的linux穿上了不稳定的外衣变成了不稳定的android之后反倒成了第一,可见稳定不是啥褒义词

网友:
体验了一下表妹的920,感觉很流畅,相机不错,UI那个丑,丑到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倒是稳定的linux穿上了不稳定的外衣变成了不稳定的android之后反倒成了第一,可见稳定不是啥褒义词 ...

是“稳定”的地位居末席,而且很稳定。

网友:
lumia620升级成功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