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HOST 实现 U盘 IAP

楼主(2014-02-14):
这个程序在是四个月前的一个项目上使用过的,今天整理电脑时发现了它,本着开源公享的精神把它贴出来

STM32F4 使用USBHOST实现的U盘IAP

    程序上电之后会判断是否有U盘插入,如果没有则直接跳转,如果有U盘插入,接着会判断是否存在ROM.bin文件,如果存在则进行IAP

IAP程序区占用地址为 0x08000000~0x08040000

对应的用户程序起始地址就得进行更改

需要将要更新的程序转换为BIN文件并改名的ROM.bin保存到U盘中才能进行IAP

KEIL 中 生成 BIN文件的命令为

Output/OTG.axf为工程成生axf文件的地址,生成的OTGROM.bin文件保存在工程根目录下

在用户程序中,在中断初始之前要加入以下代码才能保证中断会正确的被响应。

设置中断向量表偏移地址。

程序中跟LCD相关的都可以删掉。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顶一下。

网友A:
40000这数值有点大啊,我用的是8000.
我根据discovery板子里面的那个例程修改的,效果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
感谢,很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试着编译了一下,有两个地方用汇编指令关中断    报error了。 可能是KEIL版本问题。
__asm("CPSID  I");

error #1113: Inline assembler not permitted when generating Thumb code

网友:
很好的資料,謝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00这数值有点大啊,我用的是8000.
我根据discovery板子里面的那个例程修改的,效果一样。 ...

我想问一下您的stm32f407的usb例程在哪里找到的?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您的stm32f407的usb例程在哪里找到的?可以共享一下吗?

就是discovery板子的例程:
STM32F4-Discovery_FW_V1.1.0\Project\FW_upgrade
参考的文档就是AN3990 Upgrading STM32F4DISCOVERY board firmware using a USB key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u盘是通过什么硬件和stm32f4连接在一起的?你所说的usb host是一种芯片吗?像ch375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discovery板子的例程:
STM32F4-Discovery_FW_V1.1.0\Project\FW_upgrade
参考的文档就是AN3990 Upgr ...

我可以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吗?stm32f4discovery的例程怎么下载?

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网友:
收藏一下并且顶下

网友:
等下研究下USB升级的例程

网友(2014-03-18):
bootloader的升级逻辑如何实现?原来用DFU升级的时候,是判断
if (((*(__IO uint32_t*)APP_DEFAULT_ADD)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切换的。

用U盘升级还是这样吗?
我看了一下生成的二进制文件,开头的文件根本不是0x2000,而是  2A0E,这样就不符合切换逻辑了啊。这样写进去后,直接导致进入硬件错误中断。

网友:
正需要,先收藏。鸣谢!

网友(2014-05-06):
感谢楼主无私精神!!!

网友:
求助    U盘容量超过4G就不识别了,怎么处理呢?
我从ST上下的429的DISCOVERY资料,里面的FW_upgrade搬出来到我的板子上。
工程里面带的USB库是  * @version V2.1.0    * @date    19-March-2012  版本的。
usbh_msc_scsi.c  里定义的变量 USBH_MSC_Param.MSCapacity 是个 uint32_t 型的,也就是最大只能到4G字节。
连接上8G的U盘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08-19):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0000这数值有点大啊,我用的是8000.
我根据discovery板子里面的那个例程修改的,效果一样。 ...

你好,能否发给我共享一下啊 ??

我的usb u盘 Iap 始终都没有成功,单片机也是使用stm32f407vet6 的,最大flash空间0x80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否发给我共享一下啊 ??

我的usb u盘 Iap 始终都没有成功,单片机也是使用stm32f407vet6 的, ...

我上传一个F405的u盘升级吧,这和F407的一样——我就是从F407移植过去的。
要烧写的用户程序需要fromelf转换为bin文件,文件名image.bin。
用户程序开始地址需要加上便宜0x8000,中断向量表开始地址也要改成0x8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一个F405的u盘升级吧,这和F407的一样——我就是从F407移植过去的。
要烧写的用户程序需要fromelf ...

非常感谢感谢啊!!!

网友:
收藏了,这个是涨姿势!

网友:
谢楼主的无私精神!!!顶一下。

网友:
好资料,现在才看到希望不晚!

网友:
串口1000飘过

网友:
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学习了

网友(2014-10-27):
非常感谢分享,最近在弄STM32F407 ,下来学习下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

网友:
收了,我正在搞SD卡IAP升级,有用的到!

网友:
mark 以后可以用到

网友:
U盘的话,传输速度有多快

网友:
试一下在别的芯片可以不~

网友(2015-01-07):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正想做这个,膜拜

网友:
先收藏下,回头试试,以前是用SD卡做的。

网友:
mark下,以后用得到

网友(2015-04-27):
请问lz做过通过互联网对muc进行IAP升级?

网友D(2015-07-20):
我盯着楼主的头像,笑了半天。。。。

网友:
不知stm32f103可以用usb实现IA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盯着楼主的头像,笑了半天。。。。

网友:
能支持长文件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一个F405的u盘升级吧,这和F407的一样——我就是从F407移植过去的。
要烧写的用户程序需要fromelf ...

你好,谢谢你的分享,能否把原理图纸也分享一下,最近在研究这么方便

网友:
那么好的东西先收藏了。

网友E:
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我想问 F103系列可以用 USB   IAP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我想问 F103系列可以用 USB   IAP 吗

103 只支持USB Device 不能读U盘的 107可以

网友:
这个好牛啊!mark!!

网友F:
能详细说明一下中断向量是如何重定向的吗?我写了一个使用systick_handler终端的LED闪烁程序进行IAP测试,发现无法进入systick_handler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详细说明一下中断向量是如何重定向的吗?我写了一个使用systick_handler终端的LED闪烁程序进行IAP测试,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40000);

网友:
这个IAP程序确实占用有点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3 只支持USB Device 不能读U盘的 107可以

我的意思是 把stmf103当做u盘,直接把bin文件拖拉进U盘,不知这样可以更新不,这样多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 把stmf103当做u盘,直接把bin文件拖拉进U盘,不知这样可以更新不,这样多方便啊 ...

完全可以的

网友G(2015-08-26):
楼主你好 有对应于这个USB HOST IAP 的电路图么?谢谢!

网友(2015-10-21):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 有对应于这个USB HOST IAP 的电路图么?谢谢!

usb 引脚貌似就两个引脚,对着程序看看是定义的那两个引脚就可以了啊

网友:
M4的芯片开始流行起来了

网友(2016-01-22):
MARK! 正好用到!

网友:
很好,就是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2016-05-30):
多谢楼主,早就想搞这个功能了。

网友:
mark 以後可以用到 U盤 iap

网友(2016-09-14):
楼主U盘实现IAP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00这数值有点大啊,我用的是8000.
我根据discovery板子里面的那个例程修改的,效果一样。 ...

真的?
有空得去找一下这个例程。谢谢提示

网友:
STM32F4 USB HOST 实现 U盘 IAP  mark

网友(2017-07-14):
试试,u盘超过4G的可以吗?

网友:
上面的U盘不能超过4G,有没有可以识别4G 以上的?麻烦请分享下,谢谢!

网友(2017-11-22):
谢谢分享,做过USB升级,U盘的还没玩过。

网友(2018-10-26):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一个F405的u盘升级吧,这和F407的一样——我就是从F407移植过去的。
要烧写的用户程序需要fromelf ...

编译了不能用了,有错误,等会自己改下~

网友(2019-01-11):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一个F405的u盘升级吧,这和F407的一样——我就是从F407移植过去的。
要烧写的用户程序需要fromelf ...

谢谢  分享  学习一下

网友(2019-07-03):
LZ这个程序使用了几条线连接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