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上用Modbus 的可行性?

楼主(2014-02-14):
最近正在做一个项目,用到了CPLD, 1270个LE,可听说要用485总线,Modbus协议,还是主机,连接最多4个设备,请问有没有哪位朋友用CPLD做过这样的项目?或者这个项目用CPLD是否可行。

不胜感激!

网友:
实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种情况加个MCU不更简单方便?

网友:
MCU简单多了……

楼主:
很感谢,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先试试,不行的话再加个MCU看看。

网友:
加个一块三毛钱的单片机都比这个容易。
容量再大的FPGA或许能实现,CPLD肯定没办法实现。

网友:
我觉得用cpld做modbus是自找麻烦啊,有 1270的价格,加个stm8 都比这个好用

网友:
难道是公司让用的?光纤通信?

网友:
1270个LE 要做完整MOSBUS 估计有点悬,还不如加个1-2元的CPU

网友:
1270 装不进去。容量不够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项目是我去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我去只不过是去写写代码。
一直担心做这个项目用CPLD不能实现,但是又不能一过去就把别人的项目推翻,所以抱着一丝希望来做这个。
哎,看来得重新做项目了

网友(2014-03-21):
做简化版本的MODBUS协议应该可以

网友A:
485串口只用100多个LE就可以实现,剩下的LE都做协议

网友:
你是想做20M的波特率么。否则用CPLD是种浪费。

网友:
Modbus属于软件层,和时序没关系,干嘛用CPLD

网友:
加个MCU配合CPLD使用吧

网友B(2014-05-14):
引用 网友A:
485串口只用100多个LE就可以实现,剩下的LE都做协议

这东西能实现485?发送还能理解,模拟一下就可以了,接收的时候,假如信号只有100MV没有硬件能用CPLD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能实现485?发送还能理解,模拟一下就可以了,接收的时候,假如信号只有100MV没有硬件能用CPLD实现 ...

我想他說的是僞485吧,衹模擬電平變化,0V/1.8V的差分訊號。想成爲真正的485,必然要有轉換芯片。但問題是,有高於3MBaud的轉換芯片嗎?既然沒有,那CPLD意義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能实现485?发送还能理解,模拟一下就可以了,接收的时候,假如信号只有100MV没有硬件能用CPLD实现 ...

电平转换接口芯片当然是少不了的,CPLD只做解码和协议

网友:
不如用单片机方便

网友(2014-06-20):
估计1270不怎么够用,时序比较多。

网友:
门太少了 肯定做不了

网友:
做主机570LE都绝对足够,反而做从机的话,要外扩RAM作缓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他說的是僞485吧,衹模擬電平變化,0V/1.8V的差分訊號。想成爲真正的485,必然要有轉換芯片。但問題 ...

不说3M,30M的波特率都有
用CPLD做个高速串口还是够的,当然FPGA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说3M,30M的波特率都有
用CPLD做个高速串口还是够的,当然FPGA更好

那就要請你找箇30MBaud的485/TTL電平轉換芯片給我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要請你找箇30MBaud的485/TTL電平轉換芯片給我看看了。

为了Profibus而造的高速485收发器多的是
65LBC174、65LBC180,都是30M波特率的

最高50M波特率的型号都有,自己上TI网站去看了

网友:
做一个UART接受器,发送器,一个空闲检测器,一个状态机,一组接收到数据寄存器,一个crc生成器

用CPLD做一个只响应一个指令的还是可以的,只响应16指令,写定长的一段寄存器

网友:
用单片机来做吧.别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