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结构体不能在定义时初始化,为什么AVR官方的例子里

楼主(2014-02-14):
在AVR官方C实例中发现如下定义的结构体:
struct {
    uint8_t criticalConditionDetected: 1 ;
    uint8_t cellTemperatureTooLow : 1;
    uint8_t cellTemperatureTooHigh : 1;
    uint8_t voltageTooHigh : 1;
    uint8_t voltageTooLow : 1;
    uint8_treoccuringChargeProtection : 1;
    uint8_t checksumFailure : 1;

}errorFlags = {0,0,0,0,0,0,0};

网友:
C语言有几个不同的标准的,如:C89、C99等,每家编译工具厂家还有自己的标准呢!

网友A:
结构体内的:1是C语言的位域
外面的errorFlags 是一个结构体实体,不是结构体名
这样的结构体定义省略了结构体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内的:1是C语言的位域
外面的errorFlags 是一个结构体实体,不是结构体名
这样的结构体定义省略了结 ...

非常感谢啊,还是第一次见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