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无法启动卡在启动界面 启动PE也是卡在启动界面

楼主(2014-02-14):
电脑型号:thinkpadE425
操作系统:win7 旗舰版 (ghost版)
硬盘:自带320G西数硬盘
内存:自带2G海力士内存(后自加2G ADATA内存)

问题:1、电脑无法开机,卡在启动界面,windos7徽标那个界面,但是徽标不闪烁。
2、进安全模式也是同样位置,尝试修复系统也是卡在同样位置。

尝试解决问题:1、把硬盘接在其他电脑上,测试硬盘,没有坏道。
2、检测内存没有问题。
3、尝试进入重装系统,利用老毛桃u盘启动,进PE系统,同在卡在windows 徽标启动界面。
4、取主板电池,重置bios。尝试进PE,还是一样问题。
5、更换新硬盘,同样无法进PE系统。
6、在dos环境下,进ghost页面,做系统,成功。重启电脑,引导启动系统,同样卡在windows 徽标启动页面。

求大神,我的电脑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可能是BIOS中的硬盘模式设置问题,试试设置能兼容模式。
具体可以百度硬盘兼容模式。

网友B:
硬盘模式改为IDE或兼容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改为IDE或兼容试试

改个头,没法改,这些新电脑系统格外难做(或者说,只能通过光盘或硬盘直接引导来做)。为了做一个系统,我当时折腾了一天才弄好。
1、把你win7的整个系统盘都放到C盘根目录下,
2、在7PE下执行bootsect /nt60 c:烧入启动信息,
3、直接用硬盘启动,然后点“安装系统”。
经过一系列试验,这是唯一能正常工作的方法。或者,你把镜像烧录到U盘里,通过U盘直接安装。PE就不要想了,我一大把PE没一个能进去的。

网友D:
这种情况立马换Linux,首推puppylinux内带系统维护软件。
几次遇见硬盘分区破坏后,xp和pe、dos都不能启动,换linux顺利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改个头,没法改,这些新电脑系统格外难做(或者说,只能通过光盘或硬盘直接引导来做)。为了做一个系统, ...

试试大白菜启动盘吧,带新硬盘驱动 能识别

网友F:
楼上几位好像都没有认真看楼主是什么问题

进安全模式不会出现win7标志吧,对应是加载驱动的画面,卡在那个驱动?

网友:
是不是磁盘变成的动态磁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个头,没法改,这些新电脑系统格外难做(或者说,只能通过光盘或硬盘直接引导来做)。为了做一个系统, ...

新电脑是不能用ghost方式还原镜像

网友:
貌似遇到过类似问题,试着用PE修复系统引导。不行的话就格盘重装。

网友:
再搞台电脑,串口链接你的电脑,windbg加载win7内核符号,交叉内核调试,看看windows内核到底停在哪里了,就能找到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大白菜启动盘吧,带新硬盘驱动 能识别

跟识别没什么关系。PE支持任何驱动,再说PE根本就不需要硬盘驱动。

我用WIN8PE也试过,也是启动画面死掉,即不能用任何PE系统安装。有可能是联想做的手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电脑是不能用ghost方式还原镜像

分析可能是联想搞的手脚,因为别家任何机器都没有这种情况,PE都能进,除了稍微老一点点的PE都不能识别AHCI驱动。

至于Ghost,不如用联想原装安装盘了,那盘是联想自己做的,肯定不会出问题。还有,用原始安装光盘安装也不会出错,只有PE启动时才会出错。另PS:安装WIN7时进的是M$的标准PE,似乎联想在检测到加载某一硬件时会让系统挂掉。LS说使用WINDBG检查卡到哪了,确实可以找到详细信息,不过有待LS去试验,我等没有此能力去验证了,毕竟不是搞底层的,我既搞上层又搞最底层,唯独底层没搞过也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几位好像都没有认真看楼主是什么问题

进安全模式不会出现win7标志吧,对应是加载驱动的画面,卡在那个 ...

卡在pe系统 xp类似的微软那个徽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IOS中的硬盘模式设置问题,试试设置能兼容模式。
具体可以百度硬盘兼容模式。 ...

设置试过了,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改为IDE或兼容试试

嗯,设置试过了,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可能是联想搞的手脚,因为别家任何机器都没有这种情况,PE都能进,除了稍微老一点点的PE都不能识别AH ...

嗯,谢谢各位了…小弟还是去售后看看吧,我个人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呵呵
回头给各位说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立马换Linux,首推puppylinux内带系统维护软件。
几次遇见硬盘分区破坏后,xp和pe、dos都不能启动, ...

哈哈,回头自己试试…

楼主:
悲剧啊,主板坏了…桥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