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HF) DVB-T有什么PA可以把功率放大到100毫瓦么?沙漠地...

楼主(2014-02-14):
DVB-T有什么PA可以把功率放大到100毫瓦么?沙漠地区使用的

UHF频段 700Mhz左右

输入为0.5mW 甚至以下.

但是也不想功率太大,比如超过1W之类的不想

这种功放芯片能够用模拟UHF的那种芯片么?

网友A:
上网查一下:有线电视 功率倍增模块

若是8Mhz带宽单频点,用附图红圈所示模块的功放试试。

网友B:
DVB-T是数字宽带信号,传统的UHF线性PA会带来峰均比过高而效率急剧下降的问题。不过输出要求不高,才100mW,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查一下:有线电视 功率倍增模块

若是8Mhz带宽单频点,用附图红圈所示模块的功放试试。 ...

不错啊,谢谢!

我看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VB-T是数字宽带信号,传统的UHF线性PA会带来峰均比过高而效率急剧下降的问题。不过输出要求不高,才100mW ...

请教一下啊,

数字电视信号用了各种调制方式,什么QPSK, QAM。。。。

还有O F D M之类的,这种数字信号,如果用传统的模拟电视的UHF功放是不是都能够工作很好的?不会造成什么相位不对啊,功率上去了,但是误码率变高之类的问题?我是说用它的线性放大区域,而且在它的原来正常工作范围里面?

100mW种功率,反正对功放效率要求不高。

因为不懂,所以问得比较没头绪,请见谅啊

网友:
必须是高线性PA,不过就UHF频段而言 可选的元件多的要死

楼主:
按照各位的提示,我看到了NXP的 CATV功率倍增器 ,这些应该是能够符合DVB-T的要求的,但是看起来供电电压都是要24V,模块也大。

我另外找了个常用的数传模块的PA,BLT53A,但是不知道这种用来放大DVB-T信号会不会导致质量变差

谁有见过什么系列的功放可用不

最好是1W以内的

楼主:
BLT53A  这种能够用于DVB-T么,或者是能够用于模拟电视信号的放大么

网友C:
LZ 你要覆盖整个UHF频段还是?
最好把指标写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你要覆盖整个UHF频段还是?
最好把指标写的详细点

600M 至 900M 的频段就行了,每个频道的带宽为8M 左右

100mw的输出功率

输入功率约0.5mw

网友:
由于OFDM的PAR高,普通UHF功放功率须回退10db。即要发射100mw DVB-T信号,需要一个1W以上的普通UHF功放。

网友:
lz 自己用MOSFET搭,UHF频段的元件好找的很 ,你就是要几十W也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B:
11楼是正解,必须要回退,按照PA的P1dB点回退。才能获得比较好的线性输出。
楼主可以找找CATV的增益模块,毕竟是针对8MHz带宽优化过的。
BLT53A的增益大概在十几个DB,但是P1dB未公布,我用在窄带信号放大上,还不错,对于宽带信号,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楼是正解,必须要回退,按照PA的P1dB点回退。才能获得比较好的线性输出。
楼主可以找找CATV的增益模块, ...

我看了几个CATV
功率倍增模块

里面的VO Typical = 119dbuv但没有标称MAX 为多少,那这种能够用于RF功率输出么,按照OF DM,峰值功率需要达到1W,  也就是vo需要为7v,为137dbuv,这种增益模块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功率么?

RF input voltage        MAX = 110        dBμV

Power Gain = 35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