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发布】适配MK60系列的MPU9150_DMP工程

楼主(2014-02-15):
代码移植自 论坛里 _spetrel 的STM32版本。平台是野火的MK60FX/DN CORE

全部测试完毕。之间遇到的问题在众多MPU6050 DMP里也都有提过,都进行了修正。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其他的硬件平台不敢保证,不过理论上是可以用到所有MK60平台上的。

希望大家一起完善一下。上位机坛子里有很多,大家可以试试效果如何。有问题在下面反馈就行。

附件怎么发啊.....先贴出BaiDu网盘的链接吧

http://pan.baidu.com/s/1hqwYy4s

UPDATE  1# : 在main.c里面  定义的 run_self_test() 函数,其中  if (result == 0x3) 这里应该是0x3,上传的代码是0x7,但0x7的话自检不会自我纠正偏移,大家自己更改一下吧

static void run_self_test(void)
{
    int result;
// char test_packet[4] = {0};
    long gyro[3], accel[3];

    result = mpu_run_self_test(gyro, accel);
    if (result == 0x3) {
        /* Test passed. We can trust the gyro data here, so let's push it down
         * to the DMP.
         */
        float sens;
        unsigned short accel_sens;
        mpu_get_gyro_sens(&sens);
        gyro[0] = (long)(gyro[0] * sens);
        gyro[1] = (long)(gyro[1] * sens);
        gyro[2] = (long)(gyro[2] * sens);
        dmp_set_gyro_bias(gyro);
        mpu_get_accel_sens(&accel_sens);
        accel[0] *= accel_sens;
        accel[1] *= accel_sens;
        accel[2] *= accel_sens;
        dmp_set_accel_bias(accel);
                printf("setting bias succesfully ......\n");
    }
        else
        {
                printf("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n");
        }

    /* Report results. */
//    test_packet[0] = 't';
//    test_packet[1] = result;
//    send_packet(PACKET_TYPE_MISC, test_packet);
}

补张效果图

楼主:
1L自己顶,人好少呀~

网友A:
飞思卡尔K60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K60的驱动程序?

嗯,是的

网友B:
请问楼主:使用DMP功能输出的四元数数据是做过滤波处理的吗?类似互补滤波或卡尔曼滤波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使用DMP功能输出的四元数数据是做过滤波处理的吗?类似互补滤波或卡尔曼滤波那种。 ...

DMP输出的四元数,是经过芯片内部处理的了。用来计算Roll, Pitch都是很稳定的。但是Yaw不能直接使用,还需要根据AHRS或者IMU的算法来进行融合

网友:
虽说不懂,但看起来很牛叉的样子

楼主:
UPDATE  1# : 在main.c里面  定义的 run_self_test() 函数,其中  if (result == 0x3) 这里应该是0x3,上传的代码是0x7,但0x7的话自检不会自我纠正偏移,大家自己更改一下吧

UPDATE  2# :  关于 run_self_test()这个函数,它的作用是自检并修正偏差,举个例子。假设你的MEMS放置在真实的水平面上,自检过后MEMS输出的是以该水平面为参考的PITCH ROLL,若不是放置在真实水平环境中,运行自检函数后,系统会进行纠正,并以MEMS的实际物理位置为参考系输出PITCH ROLL。

UPDATE   3# :   关于YAW,也就是航偏角我还没有处理。这个需要开启内部的磁强计来进行YAW的融合。算法稳定后会更新下一版本的工程。说一下 DEFAULT_MPU_HZDMP_SAMPLE_RATE(这个在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里面定义),目前快速的搭配是 200Hz : 200Hz, 请不要小于50Hz, 并且保证前者可以整除后者。

UPDATE   4# :   还是关于YAW,参照了坛子里面AHRSUpdate和IMUUpdate的算法,也就是 @zksniper 的版本,进行过测试。但在电磁环境不好的地方,基本就无法测出YAW了,干扰很严重的。而且随时得进行椭圆矫正,这就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了。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再开发吧。

网友(2014-03-24):
LZ  网盘怎么没了?

网友(2014-04-28):
楼主啊,网盘跪了

网友C:
楼主不见咯,兄弟能发一下楼主的代码吗 251407133@qq.com 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见咯,兄弟能发一下楼主的代码吗  多谢

我也没下载,找楼主吧

楼主:
重新开放链接了。DMP的效果真的很一般,望大家自己斟酌,其效果确实不如AHRS

http://pan.baidu.com/s/1o6BbzY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见咯,兄弟能发一下楼主的代码吗  多谢

已重新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下载,找楼主吧

已重新分享

网友E:
链接失效了,能帮忙发邮箱里吗??155020600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链接失效了,能帮忙发邮箱里吗??

整理网盘的时候不下心清掉了,再来

http://pan.baidu.com/s/1eQ8Aq5O

网友F:
引用 楼主:
UPDATE  1# : 在main.c里面  定义的 run_self_test() 函数,其中  if (result == 0x3) 这里应该是0x3,上传 ...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第二点,是说硬件无论摆放成任意位置,经过自检之后都会以这个任意位置为初始坐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第二点,是说硬件无论摆放成任意位置,经过自检之后都会以这个任意位置为初始坐标 ...

对的,DMP会把这个位置设为坐标系原点,关掉自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DMP会把这个位置设为坐标系原点,关掉自检就行了

但根据我实际操作,我将板子摆成任意角度来进行初始化时,初始坐标并不以水平坐标系或者机体坐标系来作为初始坐标,而是在水平坐标系和机体坐标系之间的一个平分角度中建立了初始坐标,我想问一下您实际操作是是否也像我这样还是就是以那个任意角度来建立初始坐标。如果你是输入后者,那我就怀疑是我DMP移植时出了问题了。

网友G:
楼主,链接怎么会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链接怎么会失效了?

在21楼,前面的确实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