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 spi总线问题

楼主(2014-02-15):
大家好!我有四个spi器件 ,msp430有4条spi总线,现在问题是我把四个器件挂在一条spi总线上好还是分别挂不同的总线好?

网友A:
SPI不是总线吧,不过如果四个器件速率差不多,且SPI模式相同,可以接在一起,将CS分开即可,注意别同时操作就行。如果IO口足够还是分开来比较好。

网友:
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不是总线吧,不过如果四个器件速率差不多,且SPI模式相同,可以接在一起,将CS分开即可,注意别同时操作 ...

感谢你的回答,想请教下分开接会不会影响速率,就是切换spi速率,如果挂在同一spi下速率会不高些。我主要是从其中一个spi读取音频流,然后存放在另一个spi flash里面。

网友A:
看你的说法多个SPI应该不是同类型器件,那更应该分开了,以防不同器件的SPI设置不同。分开的话不存在切换SPI速率的问题,读写哪个就操作相应的寄存器,哪有什么切换速率,各个SPI初始化好后就不用调整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说法多个SPI应该不是同类型器件,那更应该分开了,以防不同器件的SPI设置不同。分开的话不存在切换SP ...

谢谢!我设计时会考虑这点。

网友:
都可以挂一起的,没啥,不同的模式,你最多是切换的时候去配置一下模式,也没啥的

网友:
1 SPI当然是一种总线
2 如果资源充足,那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2014-09-29):
端口多的话,分开连能达到最大的速率。采用中断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