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pcb焊接外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4-02-15):
第一次找焊接外加工 有贴片和直插元件
请教一下 除了提供元件和钢网 还需要提供什么给加工厂呢 pcb文件也需要吗

网友:
pcb文件不需要

网友A:
BOM
一块焊好的板子供参考
PCB有时需要,看厂家要求,如果PCB需要保密,不提供肯定也可以
坛子上前几天貌似刚刚有人问过这问题

网友:
除了LS各位说的,给个加工工艺文件,有些细节的地方需要加工厂注意的标下。

网友:
不知道现在加工价格是多少

网友:
一个焊好的dem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M
一块焊好的板子供参考
PCB有时需要,看厂家要求,如果PCB需要保密,不提供肯定也可以

多谢高手解答

楼主:
感谢ls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BOM是必须的

网友:
最好BOM和DEMO一起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