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方便搞路由器,自己DIY了一个FLASH烧写器

楼主(2014-02-15):
用的是CH341A的方案,因为用ATMEGA8做的那个速度太同盟国了,所以用南京沁恒公司的CH341A芯片加万能板做了一个FLASH读写器,最大能读取16M字节的FLASH芯片

有图有真像,同时还加了一个TTL的UART口,通过短接线选择,SPI总线还能烧写大部份的AVR单片机

网友:
既然做了,就做好看点。。。打板吧。。

楼主:
因为FLASH芯片大部份是3.3V的供电,所以加焊了一片M1117-3.3线性稳压块,引脚用记号笔写上去的,方便焊接,上原理图,上位机软件到官方下载

网友:
对路由器烧程序???

网友:
刷新路由上的Flash芯片. 一般的编程器都支持, 我是买了个转换座

网友:
母宝上不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