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MHz的8bit AD采进来的数据延时150ms后输出,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4-02-15):
现在需要将30MHz的8bit AD采进来的数据延时150ms后输出,楼主想使用FIFO。算了一下大概需要10M左右的容量。

方案1:FPGA+SDRAM。FIFO的IP核可以外挂RAM吧?如果自己写FIFO控制器困难吗?
方案2:使用现成的FIFO芯片。貌似大容量的FIFO芯片都很贵,有没有大虾推荐合适芯片型号呢?

或者有哪位大虾有更好的方案请赐教!

网友:
乒乓不行?

网友A:
这种很固定单一的应用,sdram控制单元很简单,fpga+sdram30几元的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固定单一的应用,sdram控制单元很简单,fpga+sdram30几元的成本。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FIFO/SRAM贵,不差钱的上;FPGA+SDRAM,便宜,需要自己写时序控制;不妨考虑带MCB的Spartan-6+DDR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固定单一的应用,sdram控制单元很简单,fpga+sdram30几元的成本。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固定单一的应用,sdram控制单元很简单,fpga+sdram30几元的成本。

请问有什么合适型号的片子推荐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合适型号的片子推荐一下吗?

EP2C5T144C8N + 16bit SDRAM  型号任选,只要容量够。 对了,你的延时量需不需要很精确的调整,例如 1 个时钟,一个时钟的调整,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2C5T144C8N + 16bit SDRAM  型号任选,只要容量够。 对了,你的延时量需不需要很精确的调整,例如 1 个 ...

应该不需要,如果需要很精确的延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不需要,如果需要很精确的延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选择EP2C5T144C8N呢?选择FPGA时应该注意什么?有没有现成好用的FIFO的IP核?

十分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