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PGA采样

楼主(2014-02-15):
各位好, 最近我在做交流同步采样, 用的是DSP+外置高速AD,     需要定时启动AD转换,  定时由DSP产生,   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在定时时间到的时候,去给一个信号去往FPGA,然后FPGA再去启动AD转换。

这让我很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加上这个中间过程呢?  在定时时间到了之后直接用DSP的GPIO去启动AD转换不是更好吗?     麻烦看到这个问题的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万分感谢!

网友A:
只能说明你看的资料是某叫兽写的文章, 这种采样,直接fpga完成即可,采样后放fifo里,一定时间内 dsp去读,然后运算、处理即可!

使用fpga,还要 dsp 的定时器配合? 脑袋有问题吧

网友B:
速度和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DSP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明你看的资料是某叫兽写的文章, 这种采样,直接fpga完成即可,采样后放fifo里,一定时间内 dsp去读 ...

没用过FPGA的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不用DSP去采样,读到DSP里? 还要经过FPGA?   是因为FPGA速度快,控制准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和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DSP就可以。

恩! 感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过FPGA的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不用DSP去采样,读到DSP里? 还要经过FPGA?   是因为FPGA速度快,控制 ...

如果速度太快,会老是中断 dsp,这样导致dsp性能下降;有fpga的话,就让fpga控制采样,fpga内建的ram做个 fifo,做个数据的“蓄水池”,这样不会太打扰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速度太快,会老是中断 dsp,这样导致dsp性能下降;有fpga的话,就让fpga控制采样,fpga内建的ram做个 ...

恩,感谢指点

网友C:
dsp事情多不多? 如果很多,用dsp控制会受很多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p事情多不多? 如果很多,用dsp控制会受很多限制。

DSP要和上位机通讯,要控制LED显示, 其他的没了

网友:
直接arm+fpga不是更好?

网友:
其实DSP+CPLD性能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