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与陶瓷天线

楼主(2014-02-15):
之前使用ti提供的资料自己拼凑了一版cc2530的最小系统板,但是使用起来效果不好。然后现在想使用陶瓷天线,但是有个疑问:我看陶瓷天线价格也不贵,但是为什么使用的人不多呢??
另如果做好板子,使用smartrf studio测试出的rssi值在多少比较合理;使用陶瓷天线就只剩下调匹配的问题了,如何调整,使用π型匹配慢慢试吗?
谢谢。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人可以指导下

网友A(2014-08-29):
想请教一下楼主,用陶瓷天线,电路的匹配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楼主,用陶瓷天线,电路的匹配问题解决了么?

电路匹配和pcb印制天线没有区别的,具体匹配情况要用仪器看的。

网友B:
陶瓷天线跟PCB天线效果相差不了多少,况且PCB天线成本低,官方又有现成的可以用,当然很多人选用PCB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天线跟PCB天线效果相差不了多少,况且PCB天线成本低,官方又有现成的可以用,当然很多人选用PCB天线了 ...

其实做到稍微能用选什么根本没有关系,感觉只有过了一个坎后这才是真正的限制因素,开始还是匹配重要一点。

网友B:
是的,匹配很重要。再请教一下楼主,倒F天线跟蛇形天线,这对于2.4G频段,哪个效果会好点呢?
我看了TI的资料,好像是蛇形天线效果好点,自己也做了一次样板,但效果根本达不到。
还有TI官方的推荐PCB上也是倒F的天线,不清楚这两个天线哪个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匹配很重要。再请教一下楼主,倒F天线跟蛇形天线,这对于2.4G频段,哪个效果会好点呢?
我看了TI的资 ...

其实我也不太懂。首先实际测试的话,我没法发现区别。ti参考设计是倒F,卖的模块又都是蛇形,手册确实说是蛇形的好一点。

网友:
天线合格的话,尺寸越大,收发性能越高……
所以陶瓷天线<PCB天线<外接天线

网友C:
楼主,还在研究么?pcb材料用的是什么?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在研究么?pcb材料用的是什么?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么?

我就用的普通的pcb材料,做出来的板子只能说做实验能用,效果不太好。这方面你可以请教楼上的 mhw,

网友D:
我觉得除了天线外,板厚也很关键。尽量参考开发板的设计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除了天线外,板厚也很关键。尽量参考开发板的设计参数

原厂开发板,我没有。厚度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厂开发板,我没有。厚度是多少?

我记得在CC2530设计范例里面有一个Gerber资料里面有写。还有介电常数的要求也有写。你可以去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不太懂。首先实际测试的话,我没法发现区别。ti参考设计是倒F,卖的模块又都是蛇形,手册确实说 ...

应该是倒F的效果更好一些,蛇形的主要优点就是占用面积小,对于小体积产品来说,蛇形是最佳选择。

网友E:
PCB板阻抗控制不好的话倒F的效果不好,我试过,最终还是放弃了,用外置天线,好设计

网友F:
弄过一版,效果不是很理想。sma头+2、3Dbm的天线,差不多200通讯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板阻抗控制不好的话倒F的效果不好,我试过,最终还是放弃了,用外置天线,好设计 ...

其实用什么天线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匹配,天线按照官方提供的数据来做也还可以用,用外置天线同样要匹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用什么天线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匹配,天线按照官方提供的数据来做也还可以用,用外置天线同样要匹配。 ...

一方面是这样吧,射频要注意的地方很多。不过那个安捷伦的仿真还是比较靠谱的。至少比不仿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方面是这样吧,射频要注意的地方很多。不过那个安捷伦的仿真还是比较靠谱的。至少比不仿真强 ...

个人觉得如果是在参考设计的前提下不修改方案,仿真的意义不大,除非你是重新设计。当然个人水平很差,这方面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如果是在参考设计的前提下不修改方案,仿真的意义不大,除非你是重新设计。当然个人水平很差,这 ...

你的PCB介电常数和参考设计的都不一样,天线的系数也不一致,想抄参考设计很难达到实际程度的。

网友:
匹配很重要,没有仪器很困难

网友:
我们都是用1mm板厚,调试射频确实比较麻烦,我记得几年前刚做这块的时候,我们这边做硬件的几个工程师天天对着频谱仪和网络分析仪在那边换元器件

网友:
如果无线发出去的信号不磨损,不消耗。能一直传播下去吗?能一直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在CC2530设计范例里面有一个Gerber资料里面有写。还有介电常数的要求也有写。你可以去下来看看。 ...

我是做cc2540的。2530没弄过啊,还记得资料名字么?

网友:
名字不记得了,找一下TI官方网站。

网友G(2014-09-28):
引用 网友F:
弄过一版,效果不是很理想。sma头+2、3Dbm的天线,差不多200通讯距离

200M通讯距离就不错了,理论上才传输300了,你能否把你设计的那版给我发个PCB和原理图,853757772@qq.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G:
200M通讯距离就不错了,理论上才传输300了,你能否把你设计的那版给我发个PCB和原理图, ...

抱歉,这个不能直接发你,有问题就在这里讨论。
原理图参考的TI设计,pcb也类似,只能截个图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抱歉,这个不能直接发你,有问题就在这里讨论。
原理图参考的TI设计,pcb也类似,只能截个图看看

我也做了个cc2530的板子,布局和你这个差不多,在工厂3楼测试传输距离50米没问题,拿到楼下测试20米都传输不了,这是为什么?我在室外把天线举到2米高位置也不行。难道只能在室内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做了个cc2530的板子,布局和你这个差不多,在工厂3楼测试传输距离50米没问题,拿到楼下测试20米都传 ...

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1,匹配,多做几块板分别使用不同的匹配电容,取效果最好的。虽然我当时只做了一个
2,电源,用质量高、波纹小的电源,可以考虑用两节5号电池,使用磁珠滤除高频波纹
3,物料,晶振精度够不够、波形怎么样,物料采购环节有没问题,会不会买到假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做了个cc2530的板子,布局和你这个差不多,在工厂3楼测试传输距离50米没问题,拿到楼下测试20米都传 ...

还有就是PCB走线、布局,如果没有经验,射频部分完全参照TI的设计,不做任何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PCB走线、布局,如果没有经验,射频部分完全参照TI的设计,不做任何改动 ...

我觉得在室内能传50米,在室外也能传50米,但是在室外传输距离不到20米,应该不是元器件问题吧。

网友:
室内50米? 走廊吗?
室内会有反射呀什么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路由、蓝牙之类的2.4G干扰

网友:
找天线供应商协助调试,自己没仪器也只能盲调。。。

楼主(2014-11-28):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PCB走线、布局,如果没有经验,射频部分完全参照TI的设计,不做任何改动 ...

你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让我们学习一下PCB走线、布局的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