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DSPIC33FJ32MC202的RB4做RX脚,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2-15):
在下用DSPIC33FJ32MC202的RB3做TX,查询发送;RB4做RX,中断接收;现在是发送正常.遇到的问题是,UART1
初始化后,上位机没有发送数据,DSPIC33FJ32MC202居然会跳入接收中断,且U1STAbits.URXDA =1,

void Init_Uart1(void)
{
        U1MODEbits.STSEL = 0;         // 1-stop bit
        U1MODEbits.PDSEL = 0;        // No Parity, 8-data bits
        U1MODEbits.UEN = 0;
        U1MODEbits.ABAUD = 0;         // Auto-Baud Disabled
        U1MODEbits.BRGH = 0;         // Low Speed mode
        U1MODEbits.URXINV = 1;        // RX空闲时=0
        U1STAbits.URXISEL = 0;        // Interrupt after four RX character is received;

        IEC0bits.U1RXIE = 1;                // UART1接收中断使能
        IFS0bits.U1RXIF = 0;                  // 复位接收中断标志位

        U1MODEbits.UARTEN = 1;         // Enable UART

        U1STAbits.UTXEN = 1;
        IFS0bits.U1TXIF = 0;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U1RXInterrupt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RX_count;

        IFS0bits.U1RXIF = 0;
        if(U1STAbits.URXDA == 1)
            {
                Rxdata[RX_count] = U1RXREG;             // 接收数据并存储
                RX_count++;                        // 接收计数器加1

                if(RX_count > 7)                          // 如果已经接收到8个数据
                {
                        RX_count = 0;                // 接收计数器清0
                        U1DataFlags.Byte.Data_OK = 1;           // 置接收到数据标志
                }
        }
}

如果上位机发8个字节的数据,程序能正常接收,就是收到的都是0.百思不得其解,向各位请教.谢谢!

网友:
可以一步一步软仿一下,先看看发送寄存器、接收寄存器的值和想发的值一样,如果发送寄存器都没有数据,那就是没有发出去,就不是接收0的问题

网友:
你把这个脚的ad功能禁用了没有?

楼主:
多谢二位大哥的支持,ad功能禁用了,还不行,用仿真机查,发现能接受,就是第一个字节收不到.总感到DSPIC的片子好难用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