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读取音频流问题

楼主(2014-02-15):
想采集一段音频,然后存放在spi flash。想问下这个方法可以行?

主要疑问:
1、一般音频流都比较高如64kbytes/s, SRAM肯定不能暂存多少,所以需要一边读,一边存。但是spi flash写速度很慢。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

网友:
用铁电试试?

楼主:
谢谢!估计不行,刚看了下 fram spi接口最高只有2Mbit 也就是256kbytes,太小了,都不够存10s(至少要存30s左右吧),而且价格太贵了。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A:
降低码率64kb对于语音来说太高了

32 kbps — MW( AM) 质量
96 kbps — FM质量
128 - 160 kbps –相当好的质量,有时有明显差别
192 kbps — 优良质量,偶尔有差别
224 - 320 kbps — 高质量
音频
800 bps – 能够分辨的语音所需最低码率(需使用专用的FS-1015语音编解码器)
8 kbps —电话 质量(使用语音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码率64kb对于语音来说太高了

32 kbps — MW( AM) 质量

谢谢提醒!想问下如果采用8kbps的话,用专用的音频解码(如带有mp3编解码)的codec是不是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