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动力电池的?能推荐一款比较好用的吗?

楼主(2014-02-15):
今天在一家二手店瞎逛。结果看到一款几乎全新的松下电动螺丝刀,也就30块钱的样子,于是马上买下,兴冲冲地赶回来,充上电。40分钟的样子充好了。这里拧拧,那里钻钻,玩了20分钟的样子,电池就没电了。拆开后发现是电池长时间不用,过放电漏液了,电池正极全是电池液的结晶。于是就把电池焊下来直接扔了。想自己更换锂电上去。量了一下马达线圈电阻,0.6欧姆。估计堵转电流在10A左右,那样的话普通锂电池就用不了了。有谁熟悉动力电池的,能给推荐一款比较好用的动力锂电池吗?最好是18650外形的,我准备两节串联使用。

电动螺丝刀全部东西如下,感觉超值

夹头也没有使用痕迹

自带一个头子

因为型号比较老,前面的夹头是用“钥匙”锁紧的

充电器

93年生产的,芳龄21

拆开后直接把电池卸下来扔了
里面马达也没有任何碳刷的粉末,20多年的库存全新品

网友A:
有磷酸铁锂的18650动力电池,单节3.6V/1800mah
我用过,可以10C放电,不用保护板一般用不坏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两节18650磷酸铁锂动力电池串联即可,淘宝一堆卖的,也不贵,串联使用容量要匹配一下,免得过放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磷酸铁锂的18650动力电池,单节3.6V/1800mah
我用过,可以10C放电,不用保护板一般用不坏 ...

充电器呢?我去买那种通用的充电结束电压8.4V的那种就行了吧?
没有保护板的话不会出现着火等情况吧?一直对锂电比较恐惧,之前也没实际使用过锂电池。

网友B:
10c能过多大的电流?啥意思?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c能过多大的电流?啥意思?科普下

2000mAH的话,就是20A。我刚才也去查了一下锂电池的倍率的含义。

网友C:
18650电池,直接串联,接头做成兼容航模那种,包括平衡充电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直接串联,接头做成兼容航模那种,包括平衡充电接头

类似这样接线吧?电动螺丝刀上那个插座上正好有3个脚,正好可以接在电池组正,负,和两节电池的中点上。

网友:
也就10A电流而已,算上电池内阻,线损啥的,估计7A左右,松下的18650B就可以,容量还大,只要堵转不是长时间就行
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用NCR18650PD,据说拆掉了PTC电阻,可以10A持续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呢?我去买那种通用的充电结束电压8.4V的那种就行了吧?
没有保护板的话不会出现着火等情况吧?一 ...

磷酸铁锂充电器是专用的截止电压是3.6V,有成品的线路板卖,我买的是充单节的好像是8块钱,可以和电池一起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