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个excel的文字转换成数字问题

楼主(2014-02-15):
现有很多小块的面积, 要计算一个总面积, 小面积写成文字的方便观看, 现要自动计算总面积, 如下:

面积:         100 + 200 + 500
总面积:        =    (上面公式之和)

网友:
你用excel的思路要变一下,excel是做统计用的,习惯的表达方式为:

房间名        面积
A        100
B        200
C        500

总面积        800
做为输入的数据,一定要记住,一个独立的数据,要独立的占用一个单元格

网友:
用 VBA 可以,不过要求固定格式,且容易出错。
建议采用2楼方法。

EXCEL 生成 你要求的格式。“100+200+300”。 使用连接符连接每个单元格即可。

网友:
以下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谢谢啊!

楼上的002.xls这里打不开, 我是office2003的版本

网友:
在 EXCEL里这样设定。

楼主:
用alias的方法可以了

如果能在表格中直接使用Evaluate函数, 就更方便了

网友:
直接改单元格格式行不

楼主:
用单元格是可以, 但增加一个数据, 要重新求一下和, 多组面积统计, 看起来格式不统一

但象3楼所说, 用VBA的宏用的是固定格式,  现在看起来也不太好用

楼主:
在002.xls上稍微改了一下, 把固定单元格改成相对单元格

网友:
专门学习了一下,不过提示一下,在office2007下,这个名称管理器在    公式——定义名称——定义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