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关于VC中读文件中换行数据

楼主(2014-02-15):
文件中数据格式如下
mode selection:1
initial time(ms):20
gain of left channel in the VGA(dB):34
gain of right channel in the VGA(dB):20
现在需要将其中的数值部分取出来,赋给程序中的变量,例如, 需要将mode selection:1中的1读出来,赋给一个int变量,
但文件中的数据是4行数据,读出数据需要识别换行了,目前我看到的方法是用fgets(),将它们以字符串的形式读出来,然后再
截断前面的字符部分,将留下的部分转换成int
,感觉这样很麻烦,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网友:
fscanf 可以满足你

楼主:
那怎么把字符部分过滤掉?

网友:
首先fin.getline()读一行,然后解析:所在位置,往后读,用atoi转成整型,或用sscanf读取浮点数及字符串。

网友:
字符就原封不动的抄一遍
或者用通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