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伙帮忙分析下电脑死机的原因,谢谢!

楼主(2014-02-15):
请大伙帮忙分析下电脑死机的原因,谢谢! 具体情况:

二手淘的T4220笔记本,买之前卖家说有死机现象,说是加个散热底座就不会有问题。收到后试机确实会死机,加了散热底座也会死机,没多少钱的东西,不来回折腾了,自己修修算了。
开始以为是CPU过热导致死机,但是用测试软件让CPU满载运行很长时间没有问题。
后又怀疑是显卡问题,确实跑3dmark会更容易死机,但是有时候刚开机就会死机,这时候cpu风扇还没有转(不热的时候不转),
换内存硬盘不会有改善,所以排除内存硬盘的问题,
这就没招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偶发性死机。

网友:
器件老化,接插件氧化发黑接触不良

网友:
硬盘灯狂闪时死机??

楼主:
我拆了机器,接插件只有内存、硬盘、光驱、按键、触摸板、显示器、无线网卡、蓝牙模块。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有可能遇到显卡门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一样!顶楼主求解答~

网友:
PCB 质量问题?

CPU跑飞,RAM离线,

网友:
全部拆机重新安装一次,加水水洗烘干。

网友A:
除尘  有新硬盘 换上试试

楼主:
965主板 集成显卡

楼主:
昨天晚上弄了一通宵,刚起。
先是发现不运行程序时,开合下盖会死机,怀疑轴那里连接线有问题,就开拆,屏拆完了,VGA外接显示器还会死机。
估计是主板上某芯片某个腿开了,碰下说不定就开路了造成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尘  有新硬盘 换上试试

硬盘已换过

楼主:
准备拆主板热风吹吹,谁知道哪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显卡?

楼主:
准备拿出去修,有谁能推荐维修点么? 北京。
先谢了。

网友B:
像这种情况先排除散热问题,然后最大可能就是BGA开焊了。
具体讲北桥、显卡的几率第一,其次南桥,再次CPU座。

网友C:
为啥直接排除内存?用memtest跑下内存试试,实在要动BGA,按顺序南桥,北桥,显卡来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先排除散热问题,然后最大可能就是BGA开焊了。
具体讲北桥、显卡的几率第一,其次南桥,再次CPU ...

顶,不过我觉得显卡的机会还是更大一点,很多用了很多年的笔记本先坏的都是显卡,所以我买笔记本都买集成的,感觉intel还是更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先排除散热问题,然后最大可能就是BGA开焊了。
具体讲北桥、显卡的几率第一,其次南桥,再次CPU ...

刚开始也怀疑散热问题,后排除,刚开机,不热时动动机器就死机,还是怀疑板子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直接排除内存?用memtest跑下内存试试,实在要动BGA,按顺序南桥,北桥,显卡来检查, ...

换过内存,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不过我觉得显卡的机会还是更大一点,很多用了很多年的笔记本先坏的都是显卡,所以我买笔记本都买集成 ...

我也首先怀疑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