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SPIN-FOC无感无刷自用电路终于跑起来了

楼主(2014-02-16):
续前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4261-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6930-1-1.html

之前对InstaSPIN-FOC无感无刷比较感兴趣,用TI的板子做了点测试。年前到现在自己试着做了几版,能运行了。视频中是5RPM测试,Force angle disabled。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zNDc4MDQ0.html

MOS自举驱动和电流检测单开做了,没用DRV8301。
资料整理估计会拖到三月初,这个月要赶论文。

网友:
5rpm,担心楼主用大功率电机会烧掉,一半的小功率倒是没事

网友A:
楼主不错  一直想与楼主结成电机控制研究方面好友 可惜楼主都没有回答  我也是电机控制迷呢

网友:
可以做套件了

网友:
楼主大牛啊,佩服

网友:
LZ你好,能分享一下你的板子吗?或者用28031和你换怎么样啊?

网友:
有没有搞个交流电机控制的啊?

网友:
等楼主的板子~

网友B:
我做高压的,做到100rpm以下转的就不太好了,楼主这个是低压的是不是相电压采样哪里精度做的比较高吗?另外楼主是直接改 User.h 来适应不同硬件吗?用的哪个例程?能分享一下啊?

网友C:
不错,看来有时间也要研究下,顺便问下LZ有套件?或者有借鉴的原理图?

网友:
想把套件的程序搞到flash,自己画了个板,想用他的程序框架,但是不论怎么操作,对寄存器配置老是有问题。请教下关于里面的sizeof()

网友D:
LZ 更牛逼了,之前那个 DC motor 电流控制的  现在如何了 ?等待你的分享或出售

网友:
小白请教,转的慢意味着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高压的,做到100rpm以下转的就不太好了,楼主这个是低压的是不是相电压采样哪里精度做的比较高吗?另外 ...

是直接改的User.h,跑的都是MotorWare里面的程序。相电压采集跟TI套件应该是差不多的准确度,都是1%电阻分压。您做高压是不是还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更牛逼了,之前那个 DC motor 电流控制的  现在如何了 ?等待你的分享或出售  ...

差点忘了……原帖已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错  一直想与楼主结成电机控制研究方面好友 可惜楼主都没有回答  我也是电机控制迷呢 ...

呃惭愧……其实我不是学电机的,之后可能也不会去搞……这次只是有个项目要用到……

楼主:
板子的事情我单开个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看来有时间也要研究下,顺便问下LZ有套件?或者有借鉴的原理图?

借鉴的TI 28027F LaunchPad和BOOSTXL-DRV83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点忘了……原帖已回……

多谢…………………………

网友:
楼主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改的User.h,跑的都是MotorWare里面的程序。相电压采集跟TI套件应该是差不多的准确度,都是1%电阻 ...

我是直接仿 TI 的 HV Kit 2.0,没用隔离。。我QQ 124338233 咱们多交流哈

网友E:
你好,能请教你一个问题么,我现在想买TI的开发套件做PMSM的伺服控制,请问能给我推荐一套TI的开发套件么,新手入门,什么也怎么懂。在TI的官网上看了半天的开发套件,也不知道选哪个合适。看了你的帖子,觉得你对TI的开发套件应该很熟悉,能麻烦给我点意见吗?谢谢,不甚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请教你一个问题么,我现在想买TI的开发套件做PMSM的伺服控制,请问能给我推荐一套TI的开发套件么, ...

一点都不熟悉……
我觉得要看您做多大功率的电机,需要做到哪一层吧。
PS. 我觉得23楼兄弟应该挺熟悉的……

网友F:
请教,楼主的电机是永磁同步? 还是直流无刷?FOC可以控制直流无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的电机是永磁同步? 还是直流无刷?FOC可以控制直流无刷么?

是直流无刷。
我目前的理解是,理论上直流无刷当然是可以用FOC的,FOC只是控制转子磁场与定子磁场的夹角嘛。不过同步机电角度和机械角度之间是较好的线性关系,可以测量机械角度来得到电角度,从而控制绕组磁场的方向;梯形波的无刷电机不能这样测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直流无刷。
我目前的理解是,理论上直流无刷当然是可以用FOC的,FOC只是控制转子磁场与定子磁场的夹角 ...

那楼主是设计了InstaSPIN-FOC控制BLDC,控制算法不是用的FOC?   那用的还是三相六拍的控制方法?

楼主题目把我弄糊涂了,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楼主是设计了InstaSPIN-FOC控制BLDC,控制算法不是用的FOC?   那用的还是三相六拍的控制方法?

楼主 ...

是FOC控制BLDC。我的理解是TI是根据电压和电流来算电角度的,这个就无所谓无刷还是同步机了。27楼的意思是传统上同步机是用编码器什么的来确定电角度的,这个在无刷上行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FOC控制BLDC。我的理解是TI是根据电压和电流来算电角度的,这个就无所谓无刷还是同步机了。27楼的意思 ...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了,点醒了我,以前一直以为FOC 是控制ACIM/PMSM的,而BLDC是用三相六拍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FOC控制BLDC。我的理解是TI是根据电压和电流来算电角度的,这个就无所谓无刷还是同步机了。27楼的意思 ...

非常感谢!

网友F(2014-03-22):
楼主,请教个问题,分离半桥驱动和3相全桥驱动主要的区别在与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个问题,分离半桥驱动和3相全桥驱动主要的区别在与哪里?

您“分离半桥”和“3相全桥”分别指的是什么呀?

楼主:
进度拙计啊
产能太低 焊出来的都自己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分离半桥”和“3相全桥”分别指的是什么呀?

我说的“3相全桥驱动”  就是一个栅极驱动芯片驱动6个MOSFET三相全桥
“分离半桥”指的是用3个分离的栅极驱动芯片分别驱动上桥和下桥

楼主有木有研究过它们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3相全桥驱动”  就是一个栅极驱动芯片驱动6个MOSFET三相全桥
“分离半桥”指的是用3个分离的栅极 ...

没区别的吧

网友:
楼主,怎么没动静了?

网友:
楼主,现在有这个现成的板子吗?

网友G:
请问楼主最高驱动频率能做到多高,有没有测试过,能不能做到5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最高驱动频率能做到多高,有没有测试过,能不能做到500hz

300Hz左右用到过,还没有试过极限值。

网友:
楼主,关注你的板子,,啥时候出来呢,俺这个初学者期待呢,

网友:
楼主板子出来没有?

网友:
收到lz板子。跑了一下GUI,马达识别及运转一切正常。

网友:
搞一块玩玩……

网友:
楼主最近调的咋样?

网友:
最近在做PMSM,关注楼主中...

网友(2014-05-21):
什么类型的电机,不同类型的电机驱动原理上是差别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错  一直想与楼主结成电机控制研究方面好友 可惜楼主都没有回答  我也是电机控制迷呢 ...

我也是做电机控制的,跑过带编码器的永磁同步,带旋转变压器的永磁同步。无刷直流电机。现在主要做空调压缩机控制,希望成为好友。QQ:2656651218

网友:
做的很好,能分享下吗

网友H:
最好 能开源下,大家都学习

网友(2014-09-20):
引用 网友H:
最好 能开源下,大家都学习

TI的controlSUITE里面从源码到硬件原理图都有开源文档

网友I(2015-11-03):
楼主使用TI这个方案 代码修改得多吗?

网友:
TO的电机我都跑过,呵呵呵。还不错,简单,就是不给核心代码

网友:
为什么电机转的一顿一顿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使用TI这个方案 代码修改得多吗?

TI的方案根据用况来修改他的代码,基本不需要修改。

网友I:
引用 网友J:
TI的方案根据用况来修改他的代码,基本不需要修改。

哦,不过 TI的这个方案比较的贵呀,要是用在航模上相对于其他电调要贵不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哦,不过 TI的这个方案比较的贵呀,要是用在航模上相对于其他电调要贵不少 ...

但是低速性能很好和用在低KV值电机上的效率很高(高KV值的没有测试过)。响应速度极快,而且加速度是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的。噪声明显低。

至于价格,相信随着以后论坛里面的大神搞出算法了,他们就不会这么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但是低速性能很好和用在低KV值电机上的效率很高(高KV值的没有测试过)。响应速度极快,而且加速度是用户 ...

呵呵,也是现在 应该是他们的算法比较的牛叉

网友(2019-05-08):
很好的方案,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