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平衡管理路在何方

楼主(2014-02-16):
        很高兴再次回到论坛,之前ID密码忘记,只好重新注册一个。
     作为老坛友,从论坛成立开始即在这里潜水,学到不少东西,希望自己的经验能为大家提供些许借鉴,为论坛出点微薄之力。
     在锂电池平衡管理上本人做过三个层次的探索:分离器件电容平衡;集成电路电容平衡,分离器件电感平衡;分离器件变压器平衡。

网友:
哪里有卖?

楼主:
本帖旨在讨论,和介绍方案,拓展大家的思路。

网友A:
MARK   变压器平衡,这个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密集综合症的人没法直视.太复杂了...

楼主:
电容分立器件平衡:原理是用门电路做一个振荡器,控制4个MOS管,切换电容到不同的电池。假设A、C代表电池,B代表电容,当A=B,B=C时,即可实现A=C。
                  优点:相对于传统电阻平衡,实现了电池能量的“无损”转移。避免了发热对电池的影响
                  缺点:电路结构比电阻平衡复杂
                        平衡电流取决于MOS回路电阻,和相邻电池压差,提高电流会大幅提高成本
                        差异电池相距较远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达到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   变压器平衡,这个看的不太明白

变压器在板子背面

网友:
坐听精彩讲解。

网友B:
从锂电池平衡来讲,将来发展还是低压大电流。否则的话,电池节数太多,平衡充电是大麻烦。

楼主:
集成电路电容平衡: 把震荡电路和4个MOS管集成到一个芯片内部。大幅降低成本,提高了可靠性。外部接电容传递能量时,平衡电流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锂电池平衡来讲,将来发展还是低压大电流。否则的话,电池节数太多,平衡充电是大麻烦。 ...

高压是不可避免的,大电流会大大增大损耗。基于开关电源原理的变压器无损平衡方案的集成化会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C:
看起来应该是同时管理非常多电池了,不太懂,路过涨见识

网友:
特斯拉电池管理讨论?

网友:
能上点儿原理图 就好了

楼主:
电容平衡典型原理图:坛友可根据原理图直接制作。
      要点:MOS管越大平衡电流越大,电容容量越大平衡电流越大,震荡频率与所算电容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应该是同时管理非常多电池了,不太懂,路过涨见识

此帖只讨论电池管理中的平衡管理。目标是实现任意锂电池的无损平衡。

网友D:
平衡充的核心是大家都绞尽脑汁的想办法使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平衡充的核心是大家都绞尽脑汁的想办法使电路简单、可靠

好像不是平衡充,看起来是种电池放上去,自动平衡电压的东西

网友E:
请教:磷酸铁锂电池据称可不使用均衡充电,该说法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衡充的核心是大家都绞尽脑汁的想办法使电路简单、可靠

对电池电压的精确采集和对单体容量的估算是基础。难点是锂电池平台期,电池压差较小,但可能有较大的容量差异,需要在充电初期即判断出容量差异,进行区别充电。平衡充是平衡管理的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平衡充,看起来是种电池放上去,自动平衡电压的东西

是的,是不需要充电器,自动平衡电池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磷酸铁锂电池据称可不使用均衡充电,该说法是否正确?

锂电池由于材料一致性和工艺一致性,都会有差异。对大容量电池平衡会提高整个电池组的性价比。
磷酸铁锂电池平衡的难度在于平台较平,单纯依靠电压平衡,难度较大。

网友D:
电容的自平衡有个问题就是串联节数增加电路会翻倍复杂,好像电感式就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的!

网友:
很牛X 成本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的自平衡有个问题就是串联节数增加电路会翻倍复杂,好像电感式就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的! ...

电感式和电容式复杂度类似,电池N,平衡电路N-1。电感平衡增大了平衡电流,但安全导向性较差,一旦发生风险电感会直接把电池短路。

网友F:
那4个MOS管如果有烧穿的,有严重后果吗?

楼主:
分立器件电感平衡:采用电感作为储能元件,在两个电池之间切换。可以产生比电容平衡更大的平衡电流。与电容平衡一样,同样需要4颗MOS切换一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4个MOS管如果有烧穿的,有严重后果吗?

会有风险,所有方案,包括电阻平衡,都要考虑很多安全问题。安全保护和故障后的安全导向都是必须的。

楼主:
变压器平衡:采样信息包括,每个单体电压,冲入每个单体的电流,冲入这个电池组的电流,电池容量。CPU通过模拟前端采用电池信息,通过CPLD控制每路的变压器驱动电路,实现电池能量在任意电池之间的转移,设计电流2A。

网友F:
谢谢楼主的介绍,真是长知识了。以前只知道有平衡充电,楼主介绍的能量平衡板无论充电还是放电,都可以一直实现平衡。

请问楼主,假设有四节锂离子电池产串联,容量分别是10AH、10AH、10AH、6AH,如果没有能量平衡板,我们知道,只能放出4×3.6V×6AH的能量;如果用了能量平衡板,理论上能放完4节电池3.6V×36AH的能量。而实际使用能量平衡板时,效果是怎样的呢? 4节电池是否能几乎同时放完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的介绍,真是长知识了。以前只知道有平衡充电,楼主介绍的能量平衡板无论充电还是放电,都可以一直 ...

理论上可以。
实际应用,电芯组合前会进行配组,电池差异被控制在一定范围,根据电池容量大小,实际工作电流,价格等,选择合适的平衡电流。2A的平衡电流,可以满足400AH大巴车电池每个循环5%的差异。

网友D:
楼主我与你分享一篇文章!
锂离子电池组的主动充电平衡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以。
实际应用,电芯组合前会进行配组,电池差异被控制在一定范围,根据电池容量大小,实际工作 ...

每个单体独立配备充电器效果如何呢。。。

网友:
高神的帖子  MARK

网友:
虽然有些看不懂,但还是学习了

网友:
去看看类似TI的主动平衡方案就好了。

网友H:
以前搞过矿用隔爆兼本安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开始用LTC6802,后来用ARM7单片机直接做的,唉,后来可惜国家规定里面,我们公司没有生产资质,放弃了!

网友:
还是用变压器的方案比较好,平衡电池数量灵活,平衡电流较大,就是成本要高一点。

网友:
排队听课

网友:
放电平衡 ? 我们只做最肤浅的充电平衡~!

网友:
变压器平衡还是不太理解,有没有原理框图 楼主?

编辑原因:自己找的答案了

网友A:
锂离子电池组的主动充电平衡法
文章出处:yzhj 发布时间: 2010/02/25 | 1677 次阅读
每天新产品 时刻新体验相信品牌的力量专业PCB打样工厂,24小时加急出货服务器和存储系统的超新互连解决方案可靠的高能效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位于慕尼黑的英飞凌科技公司汽车系统工程部门最近接到一项开发E-Cart的任务。E-Cart是一种可驾驶的车辆,主要用于演示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气性能。该车将采用一组庞大的锂离子电池组提供动力,当时开发人员就意识到对其进行带充电平衡的电池管理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情况下必须采用在各节电池之间进行主动能量转移的方式来代替传统的简单充电平衡方案。他们开发的主动充电平衡系统在材料成本与被动方案相当的情况下能提供更优秀的性能(见图1)。

  图1:E-Cart原型。
  电池系统架构
  镍镉电池与随后出现的镍氢电池多年来一直主宰着电池市场。锂离子电池是最近才进入市场的,但由于其性能有极大提高,因此其市场份额增长非常迅速。锂离子电池的储能容量非常惊人,但即便如此,单个电池单元的容量不论从电压还是从电流方面仍都太低,不能满足一个混合动力发动机的需要。并联多个电池单元可以增大电池所提供的电流,串联多个电池单元则可以增大电池提供的电压。
  电池组装商通常利用一些缩略短语来描述其电池产品,例如“3P50S”代表该电池组中有3个并联的电池单元、50个串联的电池单元。
  模块化结构在对包含多个串联电池单元的电池进行管理时是很理想的结构。例如,在一个3P12S的电池阵列中,每12个电池单元串联之后就组成了一个模块(block)。然后,这些电池单元就可通过一块以微控制器为核心的电子电路对其进行管理和平衡。
  这样一个电池模块的输出电压取决于串联电池单元的个数和每个电池单元的电压。锂离子电池单元的电压通常在3.3V到3.6V之间,因此一个电池模块的电压约在30V到45V之间。
  混合动力车的驱动需要450V左右的直流电源电压。为了根据充电状态来补偿电池单元电压的变化,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电池组和发动机之间连接一个DC-DC转换器。这个转换器还可以限制电池组输出的电流。
  为确保DC-DC转换器工作在最佳状态,要求电池组电压在150V到300V之间。因此,需要串联5到8个电池模块。
  平衡的必要性
  如果电压超出允许的范围,锂离子电池单元就很容易损坏(见图2)。如果电压超出了上、下限(以纳米磷酸盐型锂离子电池为例,下限电压为2V,上限电压为3.6V),电池就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坏。其结果至少是加快电池的自放电速度。电池输出电压在一个很宽的充电状态(SOC)范围内都是稳定的,电压偏离安全范围的风险很小。但在安全范围的两端,充电曲线的起伏相对比较陡峭。因此,为预防起见,必须严密监控电压。

  图2:锂离子电池的放电特性(钠米磷酸盐型)。
  如果电压达到一个临界值,就必需立即停止放电或充电过程。在一个强大的平衡电路的帮助下,相关电池单元的电压可以返回安全范围内。但为达到这一目的,该电路必需能在电池组中任何一个单元的电压开始与其他单元出现差异时马上在各单元之间转移能量。
  充电平衡法
  1.传统的被动方法:在一般的电池管理系统中,每个电池单元都通过一个开关连接到一个负载电阻。这种被动电路可以对个别被选中的单元放电。但该方法只适用于在充电模式下抑制最强电池单元的电压攀升。为限制功耗,此类电路一般只允许以100mA左右的小电流放电,从而导致充电平衡耗时可高达几小时。
  2.主动平衡法:相关资料中有很多种主动平衡法,均需要一个用于转移能量的存储元件。如果用电容来做存储元件,将其与所有电池单元相连就需要庞大的开关阵列。更有效的方法是将能量存储在一个磁场中。该电路中的关键元件是一个变压器。电路原型是由英飞凌的开发小组与VOGT电子元件GmbH公司共同开发的。其作用是:
  a. 在电池单元之间转移能量
  b. 将多个单独的电池单元电压复接至一个基于地电压的模数转换器(ADC)输入端
  该电路是按照回扫变压器原理构造的。这类变压器能够将能量存储在磁场中。其铁氧体磁心中的气隙增大了磁阻,因此可以避免磁心材料出现磁饱和。
  该变压器两侧的电路是不同的:
  a. 初级线圈与整个电池组相连
  b. 次级线圈与每个电池单元相连
  该变压器的一种实用模型支持多达12个电池单元。变压器的可能连接数量限制了电池单元的个数。上述原型变压器有28个引脚。
  其中的开关采用OptiMOS3系列的MOSFET,它们的导通电阻极低,因此其传导损耗可以忽略不计(见图3)。

  图3:电池管理模块的原理图。
  图中的每个模块都受英飞凌公司的8位先进微控制器XC886CLM控制。这种微控制器自带闪存程序和一个32KB的数据存储器。此外,它还有两个基于硬件的CAN接口,支持通过公共汽车控制器局域网(CAN)总线协议与下面的处理器负载通信。它还包含一个基于硬件的乘除法单元,可用于加快计算过程。
  平衡方法
  由于变压器可以双向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平衡方法。在对所有电池单元进行电压扫描之后(电压扫描的细节将在后面介绍),计算平均值,然后检查电压偏离平均值最大的电池单元。如果其电压低于平均值,就采用底部平衡法(bottom-balancing),如果其电压高于平均值,就采用顶部平衡法(top-balancing)。
  1.底部平衡法:图4所示例子就是采用的底部平衡法。扫描发现电池单元2是最弱的单元,必须对其进行增强。

  图4:锂离子电池的底部充电平衡原理。
  此时闭合主开关(“prim”),电池组开始对变压器充电。主开关断开后,变压器存储的能量就可以转移至选定的电池单元。相应的次级(“sec”)开关——在本例中是开关sec2——闭合后,就开始能量转移。
  每个周期均包含两个主动脉冲和一个暂停。在本例中,40毫秒的周期转换为频率就是25kHz。在设计变压器时,其工作频段应在20kHz以上,以避免出现人类听觉频率范围内可感知的啸叫噪音。这种声音是由变压器铁氧体磁心的磁致伸缩导致的。
  尤其是当某个电池单元的电压已经达到SoC的下限时,底部平衡法能够帮助延长整个电池组的工作时间。只要电池组提供的电流低于平均平衡电流,车辆就能继续工作,直到最后一块电池单元也被耗尽。
  2.顶部平衡法:如果某个电池单元的电压高于其他单元,那么就需要将其中的能量导出,这在充电模式下尤其必要。如果不进行平衡,充电过程在第一块电池单元充满之后就不得不立即停止。采用平衡之后则可以通过保持所有电池单元的电压相等而避免发生过早停止充电的情况。

  图5:锂离子电池的顶部充电平衡原理。
  图5给出了顶部平衡模式下的能量流动情况。在电压扫描之后,发现电池单元5是整个电池组中电压最高的单元。此时闭合开关sec5,电流从电池流向变压器。由于自感的存在,电流随时间线性增大。而由于自感是变压器的一个固有特性,因此开关的导通时间就决定了能够达到的最大电流值。电池单元中转移出的能量以磁场的形式得到存储。在开关sec5断开后,必须闭合主开关。此时,变压器就从储能模式进入了能量输出模式。能量通过巨大的初级线圈送入整个电池组。
  顶部平衡法中的电流和时序条件与底部平衡法非常类似,只是顺序和电流的方向与底部平衡法相反。
  平衡功率和电压扫描
  按照英飞凌E-Cart中的原型配置,平均平衡电流可达5A,比被动平衡法的电流高50倍。在5A的平衡电流下,整个模块的功耗仅2W,因此无需专门的冷却措施,并且进一步改善了系统的能量平衡。
  为了管理每个电池单元的充电状态,必须测量它们各自的电压。由于只有单元1在微控制器的ADC范围内,因此模块中其他单元的电压无法直接测量。一种可能的方案是采用一组差分放大器阵列,而且它们必须支持整个电池模块的电压。
  下文中描述的方法只需增加很少量的额外硬件就能测量所有电池单元的电压。在该方法中,主要任务是进行充电平衡的变压器同时也被用做一个复用器。
  在电压扫描模式中没有使用变压器的回扫模式。当S1到Sn这些开关中有一个闭合时,与其相连的电池单元的电压就转换到变压器的所有绕组中。
  在经过一个离散滤波器的简单预处理之后,被测信号就被送入微控制器的ADC输入端口。开关S1到Sn中的某个开关闭合时所产生的测量脉冲持续时间可能非常短,实际导通时间为4us。因此,通过这个脉冲存储至变压器中的能量很少。而且无论如何在开关断开之后,存储在磁场中的能量都会通过初级晶体管流回整个电池模块。因此电池模块的能量多少并不受影响。在对所有电池单元进行完一个周期的扫描之后,系统又回到初始状态。
  本文小结
  只有拥有一套优秀的电池管理系统才能充分发挥新型锂离子电池所具备的优势。主动充电平衡系统的性能远远优于传统的被动方法,而相对简单的变压器则有助于保持较低的材料成本。

网友:
TI 这个电路构架是不错的,还有Atmel的ATA6870也提到了一种电感平衡方式

网友:
马上增长见识啦。

网友I:
我们现在用的是负压方式的主动均衡,性能和复杂度介于电阻式和变压器式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与你分享一篇文章!
锂离子电池组的主动充电平衡法

我设计的变压器平衡和这个原理类似,当时也看到这篇文章。增加了每路平衡电流的监测和容量监测以及安全导向

楼主:
这个是Ti的智能管理芯片的方案,开始是116后来升级了一版116A,但故障后还是无法导向安全,前年开始Ti就不推这个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个单体独立配备充电器效果如何呢。。。

独立充电器是开环控制,性价比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搞过矿用隔爆兼本安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开始用LTC6802,后来用ARM7单片机直接做的,唉,后来可惜国家 ...

凌特的LTC6802是个模拟前端,现在升级到6804了,外围电路和隔离通信更加简单可靠。可以做平衡管理的前端采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凌特的LTC6802是个模拟前端,现在升级到6804了,外围电路和隔离通信更加简单可靠。可以做平衡管理的前端 ...

唉,很久没搞电池系统了,没有合适的客户呀!

网友:
那种平衡比较实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独立充电器是开环控制,性价比不好。

性价比确实不高,我做了个13串联的独立充电器,使用二手4.2V1.5A索尼电源模块进行充电,效果是不错!都能充满电!如果使用全新大电流电源模块或者专用大单体充电器的话,成本不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现在用的是负压方式的主动均衡,性能和复杂度介于电阻式和变压器式之间。 ...

负压方式是什么原理?

楼主:
网友可以拿来测试评估的方案图纸。
相当于一个充电器,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靠CPU采样并控制

楼主:
CPU根据采用做闭环控制,输出指令到CPLD。CPLD在做占空比和相位控制驱动MOS,进行电池间的能量转移。

楼主:
总结:
       主动平衡在大功率动力电池应用中会成为标配功能。后续会在启动平衡的预判以及平衡能力方向上做技术突破。低成本和可靠性是研发人员必须关注的问题。希望本文的介绍对大家有所帮助。
       陆续还会有很多锂电池相关的帖子跟大家分享,欢迎关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负压方式是什么原理?

详见下面这个专利

网友J:
不知道变压器平衡的自耗电可以做到多少,分立器件的平衡自耗电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变压器平衡的自耗电可以做到多少,分立器件的平衡自耗电很大

自耗可以忽略,通过电路设计,在不需要平衡时,耗电为0.

网友K:
电池少还好说,电池组电压一旦高到上百伏以上时,哪种方案都挺复杂,
变压器/电容/电感体积将成倍地增长,耐压、散热将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如果分组,组间均衡又会增加复杂程度。

网友K:
真想知道特斯拉和普锐斯是怎么管理电池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电池少还好说,电池组电压一旦高到上百伏以上时,哪种方案都挺复杂,
变压器/电容/电感体积将成倍地增长, ...

整车上都是分组,单体容量小的话进行串并联,单体容量大的话只进行串联;
纯电动的话,大多分8组左右,各组的控制器我们称LECU,负责本组电芯的电压、温度检测和均衡;
各个LECU通过主控制器(BMU)进行协调;
现在BMS的瓶颈除了电芯外,就是SOC、SOH的估算以及均衡处理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整车上都是分组,单体容量小的话进行串并联,单体容量大的话只进行串联;
纯电动的话,大多分8组左右,各 ...

那组间还会均衡么?如果进行组间均衡那第1组和第8组进行能量均衡的话要好久才能均衡得过来吧,
而且系统也会比较复杂,电路耐压也会使体积变得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组间还会均衡么?如果进行组间均衡那第1组和第8组进行能量均衡的话要好久才能均衡得过来吧,
而且系统 ...

电感均衡方式与电池串数没有关系。耐压的问题在电感上做好。体积不会有变化。
电感平衡和电容平衡有串数问题,因为需要相邻电池传递能量。

网友:
长见识了,同时也学习了,好帖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容平衡典型原理图:坛友可根据原理图直接制作。
      要点:MOS管越大平衡电流越大,电容容量越大平衡电 ...

谢谢楼主分享。
看了一下图纸,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Q57(与BT3节点相连)能否使用PMOS
2、这个电路应该存在相邻mos同时导通的可能吧,比如Q45和Q56(最上面两个)。如果考虑非门引起的延迟,那么当Q56由关断变成导通时,Q45会延迟一会再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楼主分享。
看了一下图纸,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Q57(与BT3节点相连)能否使用PMOS

用CPLD做控制,没有同时导通 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楼主分享。
看了一下图纸,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Q57(与BT3节点相连)能否使用PMOS

有共地的问题,还是用NMOS简单。成本也低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共地的问题,还是用NMOS简单。成本也低

我是想用单片机做一个4s简易平衡管理,如果不考虑成本,Q57用PMOS的话可以和Q45共用一个信号。
您讲的共地问题不是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离子电池组的主动充电平衡法
文章出处:yzhj 发布时间: 2010/02/25 | 1677 次阅读
每天新产品 时刻新体 ...

最近正在做这些东西,好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想用单片机做一个4s简易平衡管理,如果不考虑成本,Q57用PMOS的话可以和Q45共用一个信号。
您讲的共 ...

这两个信号不能同时开关,Q57的S极在某个时刻是浮空的,需要先确定电容一端的电位,才能控制这个MOS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详见下面这个专利

这个专利申请其实也是电容平衡,跟16楼的原理大同小异,MAX889内部也是用了两组共4个开关实现电压反转的,只是芯片集成了部分电路,节省外围布线了。16楼原理图中的接有4个MOS管的电容,其实也可看成实现电压反转的Flying Capacitor,电压反转后也就是产生了负压,再跟下一个充电池传接电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专利申请其实也是电容平衡,跟16楼的原理大同小异,MAX889内部也是用了两组共4个开关实现电压反转的 ...

嗯 不错 分析得有道理 被我同事给忽悠了。

网友(2014-05-07):
引用 楼主:
集成电路电容平衡: 把震荡电路和4个MOS管集成到一个芯片内部。大幅降低成本,提高了可靠性。外部接电容传 ...

感觉很复杂的样子!目前电动汽车锂电池都采用均衡电路了吗?是什么模式的均衡电路呢?
我自己搞了TL431的那种并联分流式的均衡器,设定一个开启电压,串联电池组哪个先到预设电压就先分流,直到达到满电电压时候电流达到最大。

网友:
能上几个图纸学习下就更好了!!!

网友(2014-09-11):
果断保存一下!

网友:
图片看着很漂亮

网友:
看了一下最近电动车的报道不少
作为门外汉感觉:
1. 电池密度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磷酸铁锂一类的电池已经不错了。钱才是问题。
2. 电池的充电速度依旧是个大问题,目前的锂电基本都是宣传5C充电,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多少呢?没有人愿意在充电站睡一个小时的觉再继续上路。
3. 均衡管理是个大问题,但是做到均衡补偿估计是个更大的问题。
4.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永远都有大把的人希望马儿跑,有不希望马儿不用吃草。

说白了,钱的问题!

网友:
特斯拉汽车具有电池管理这方面的优势,听说可以开放专利,不知哪里可以找到美国的专利看看原理。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局部线圈将该局部较多的电能通过电感储能的形式反馈到总线圈,由总线圈实行再分配

网友:
欢迎再次回到论坛

网友:
不知道在某宝上能买到这种控制板吗?

网友(2015-01-05):
看过不少 学过不少 但是一直没有像楼主一样动手实现过

网友: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后面那些黑块都是高频电压器么

网友:
拿着板凳听讲。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真想知道特斯拉和普锐斯是怎么管理电池的

同问,特斯拉怎么管理几千结电池的?

网友(2015-09-11):
引用 网友M:
同问,特斯拉怎么管理几千结电池的?

貌似也没怎么管理啊,74个单体并联一串,6个串联一块独立,16块6串电池串联一个整体96串锂电池组。
而且只有配备一个100MA电流的电阻放电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楼主分享。
看了一下图纸,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Q57(与BT3节点相连)能否使用PMOS

在Q57需要导通的时候,它的源极漏极其实都是低电压,也就在地回路上。实际其导通的时候是先靠MOS 管本身的二极管导通构成一个通路,然后才能靠栅极的电压控制来真正的开启管子。

你没有发现这个原理图 逻辑部分的地 是悬空的吗?没有和任何一节电池的负极相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共地的问题,还是用NMOS简单。成本也低

有没有人仔细的看过LZ提供的原理图,原理图中每组均衡的逻辑控制电路的地是没有和任何一节电池的负极相连的,也就是悬空的,这样真的可以工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信号不能同时开关,Q57的S极在某个时刻是浮空的,需要先确定电容一端的电位,才能控制这个MOS ...

试着对LZ的图进行一些修改,用了两个PMOS和两个NMOS,同时省去了一路推挽电路。

工作原理如下:Q3、Q9和Q4、Q7的栅极电压总是反向的,当Q3、Q9的电压为高时,Q3关断,Q9打开,对应Q4打开,Q7关断。此时构成的回路是Q4--电容--Q9,也就是电容是并在下面的电池上。

然后当Q3、Q9为低电平时,Q3打开,Q9关断,Q4关断,Q7打开。此时构成的回路是Q3--电容--Q9,也就是电容是并在上面的电池上,实现了电容并在相邻电池上的转移。

同时逻辑控制电路的地是两节串联电池中下面电池的负极,整个逻辑电路的工作电压是两节电池串联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