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的gpio3做输入问题

楼主(2014-02-16):
仿真软件用proteus,寄存器怎么设置都不能把gpio3作为按键输入用,
  1. #include   <pic.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Led1 GPIO1
#define  Led2 GPIO2
#define  key  GPIO3
#define  Led4 GPIO4
#define  Led5 GPIO5

void delay1(u8 x)
{
        u8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main(void)
{

     CMCON   =   0x07;     //關閉比較器,
     TRISIO1   =   0;
     TRISIO3   =   1;
     ANSEL   =   0x00;

while(1 )
{
           if(key==1)
                          {   Led1=0;
                 //delay1(100);
                                        }
             else
                        {          Led1=1;
                // delay1(100);
                        }

}
}

仿真工程在这。求解
按下按键,就是复位

楼主:
少了配置位

网友(2014-03-27):
配置位怎么设置?我也遇到了类似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