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23出现 remote peer has closed the connection 如何解决,Appcat~

楼主(2014-02-16):
AT^SISO=0
OK
^SISW:1,1,24;
然后立马就出现 remote peer has closed the connection,这应该就是掉线了,但是单片机无法识别,程序继续走,
AT^SISW=0,16
error
但是只要在连服务器的时候不掉线、后面就是发10个小时数据,都不会再error
怎么处理?

网友A:
检测到这个提示信息说明连接已经断了,单片机应该识别,然后重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这个提示信息说明连接已经断了,单片机应该识别,然后重新连接

有时候重新连一次两次就连上了,有时候疯狂连10分钟,还是出现这句话,掉网。会不会服务器网络什么又问题,不是我这下位机的问题。

网友A:
建议这位朋友同时搞几个设备测试下,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别的模块一起拿来测试下,看看你这台设备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其他的设备是不是也会出现,来定位是你设备问题还是服务器网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这位朋友同时搞几个设备测试下,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别的模块一起拿来测试下,看看你这台设备出现这样 ...

兄弟,我现在有2个板子、是自己做的电路板,都一样。情况都是如此,也有2块SIM卡,换了换去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这位朋友同时搞几个设备测试下,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别的模块一起拿来测试下,看看你这台设备出现这样 ...

还有,我是时而出现这个情况,时而就没问题不会掉线。

网友B:
查你服务器的问题吧,既然能给出这个信息,模块这边肯定是判断TCP对端主动关闭了socket。

还有你的单片机怎么能不识别这个错误呢?如果只是毕业设计课程设计,这样还不会有大问题,如果是产品,我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
会不会你的服务器有问题,还有网络好不好,平时空闲时你有没发送心跳包,维持信道,不然就了就会掉线的。如果真的掉线,串口收到错误的指令就发起重连

MG323 GSM/GPRS开发板项目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123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你服务器的问题吧,既然能给出这个信息,模块这边肯定是判断TCP对端主动关闭了socket。

还有你的单片机 ...

是在做个开发。手册上对掉线没做什么解释,对这句话我也是百度了下才知道什么意思,我做了个判断,模块能识别掉网,然后用到就是反复连接服务器,直到连接上不掉线位置才发送数据,不过就是偶尔很长时间超过10分钟,偶尔十几秒就好了,我是想看看到底什么原因,能提高效率不。猫猫你可是终于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做个开发。手册上对掉线没做什么解释,对这句话我也是百度了下才知道什么意思,我做了个判断,模块能 ...

都说了,要查服务器的问题。服务器不行,GSM这边再怎么牛逼也是白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做个开发。手册上对掉线没做什么解释,对这句话我也是百度了下才知道什么意思,我做了个判断,模块能 ...

对于连接服务器10多分钟才有结果,你做个超时,比如60秒,没有返回就认为出错,再来就可以了。服务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长时间的等待基本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连接服务器10多分钟才有结果,你做个超时,比如60秒,没有返回就认为出错,再来就可以了。服务器正常 ...

谢谢苹果猫指导0 0 我试试,新人发帖,1小时就5次

网友C(2014-09-02):
引用 网友B:
对于连接服务器10多分钟才有结果,你做个超时,比如60秒,没有返回就认为出错,再来就可以了。服务器正常 ...

苹果猫您好,拜读过不少您的帖子,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您强调在GPRS DTU实现时要使用状态机?

我自己实现了一个GPRS链路建立及维持的状态机(在uc/OS ii多任务架构下,作为一个单独的任务),感觉最大的优点就是状态运转清晰、每个时刻处于什么状态很明晰,便于调试。

我的疑问是,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来讲,状态机相对于循环轮询、前后台系统等,有什么特别的优点?

网上找到一些很简略的说明,“简单易用,状态间关系直观看到,便于编程;可以快速执行;只是通过改变输出功能来改变机器的响应。”,感觉说的不够清楚,至少不够深入。

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猫您好,拜读过不少您的帖子,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您强调在GPRS DTU实现时要使用状态机?

我自己实现 ...

我不清楚你写的基于操作系统的处理程序是怎么实现的,你说的状态清晰是指什么。

但是状态机思路本身和操作系统不冲突,操作系统也大量使用了状态机的思路。状态机可以根据所处的状态决定下一步走向,对于GPRS这种设备工作流程的描述更加直接直观,一旦状态机图确定下来,程序编写也会很容易,相对于轮询,减少了程序量,程序逻辑更清晰,避免和其他设备处理发生冲突,最大程度减小了对系统资源的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