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知道示波器套件的屏幕哪里能买到? 具体如图

楼主(2014-02-16):
屏幕碎了,急求换一个,麻烦诸位看看哪里可以买到。
版本是第二版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uthorid=41998

网友A:
先确定下几寸的,再到x宝找找,一般是能找到的

网友B:
几寸的?啥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寸的?啥驱动?

山岩君出马 看来这事妥妥的了~哈哈

网友C:
看排线上的字 既然是套间 估计有资料 看看是什么控制器 和引脚定义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山岩君出马 看来这事妥妥的了~哈哈

兄弟抬举了,呵呵!

这种37PIN 0.8间距的2.4寸的倒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抬举了,呵呵!

这种37PIN 0.8间距的2.4寸的倒是有,

其实我觉得他找个控制器、分辨率一样的屏幕。最多飞飞线 也不用改程序 应该不难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下几寸的,再到x宝找找,一般是能找到的

实不相瞒,买错了,10几块,也就懒得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寸的?啥驱动?

这个真不怎么懂。。。
我只能把有限的能确定的告诉你,十分感激。。
屏幕边缘有黑色字体:V(或者是W,没看清)MEC-A7-—_ _(看不清)0422          VMEC-A7-_ _0422

这个可能是示波器屏幕的DATASHEET:液晶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排线上的字 既然是套间 估计有资料 看看是什么控制器 和引脚定义先~

感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抬举了,呵呵!

这种37PIN 0.8间距的2.4寸的倒是有,

有亮光的部分对角线8cm左右,应该是2.4寸
FPC间距0.8mm,37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样的难啊。

1 自己找个差不多的

可以是可以,不过成本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怎么懂。。。
我只能把有限的能确定的告诉你,十分感激。。
屏幕边缘有黑色字体:V(或者是W,没 ...

你这个是第一版示波器的液晶的资料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第一版示波器的液晶的资料吧 。。

介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第一版示波器的液晶的资料吧 。。

能帮我看看吗?根据ROM文件,接口貌似是16位的,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怎么懂。。。
我只能把有限的能确定的告诉你,十分感激。。
屏幕边缘有黑色字体:V(或者是W,没 ...

你的资料不对!
呵呵,啥驱动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资料不对!
呵呵,啥驱动都不知道?

汗,已经屏幕彻底拆了也没看见驱动芯片在哪。。。

网友A:
你是准备做示波器?那就选款有驱动的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准备做示波器?那就选款有驱动的多方便

不是的,我以前买的魏坤示波器,可是搬家压坏了显示屏,现在需要换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吗?根据ROM文件,接口貌似是16位的,如有不对,请指正。

你给我的资料都是第一版 AVR 示波器的资料.你手头的示波器是第二版的 FPGA 的.我刚试了下 我这边不知道为什么也下不到第二版的资料,所以 请上传第二版示波器的资料。

网友:
找开发者问得了

网友:
买块屏,自己把驱动换了,改下管教映射,微调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以前买的魏坤示波器,可是搬家压坏了显示屏,现在需要换一片  ...

我看了下手册 应该是ili9320的驱动 你自己找下这个引脚定义相同的 焊上估计就行了 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下手册 应该是ili9320的驱动 你自己找下这个引脚定义相同的 焊上估计就行了 应该不难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