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编程之怪谈。

楼主(2014-02-16):
近来再用Microchip的PIC16LF18系列单片机设计时遇到了怪事。首先如图:

如上图所示: MCLR是PIC16LF系列单片机,由于LF系列最高工作电压为3.6V,为了保险起见,使用75K电阻分压,使MCLR脚的电压在3.3V左右( 至于为什么使用3.6V而不使用3.3V电源输出,是由于系统需要),利用此脚做电源检测(当然此脚仅作输入脚使用)。

于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该单片机的VDD供电是经过3.6V和一个二极管供电的,既3.3V供电,那么给单片机烧写程序时(通过ISP烧写)上述电路会不会影响烧写?   ( 我试了,可以烧写,但不知道如何解释。)

更为奇怪的是,我不使用外部电源供电而是使用编程器给系统提供3.3V编程电压时,该3.3V编程电压是无法使和3.6连接的二极管反响导通的,也就是说上图没有从MCLR上拉到任何电压,反而是75K电阻下拉到地。竟仍然能烧写。而这点手册上从未提过。

哪位高手知道原因?  敬请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不太了解这个单片机,我想有可能是ISP下载时,不需要检测MCLR端的电压。

网友:
只能说你不了解PIC的烧写器,MCLR的烧写电压是从烧写器过来的,跟上拉没关系

网友:
肯定编程器提供的电压 回路自己看看是外部还是单片机内部

楼主:
编程时,单片机的电压是由编程器提供的,参照了很多PIC单片机编程电路,发现都是将MCLR上拉到VDD(不管VDD是由外部电源提供还是编程器提供),而此处仅仅将MCLR通过75K电阻下拉到地,没有了图中的BAT54和6.8K上拉电阻,也就是说该脚没有通过任何外部电路将其与VDD相连,这一点非常不解?

我看了它的datasheet, 低压编程电路确实没将MCLR/Vpp连至任何电路,而是直接将编程器与MCLR/Vpp相连即可。   这一点实在不解,莫非是该型号内部特殊?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目前为止,暂时只能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程时,单片机的电压是由编程器提供的,参照了很多PIC单片机编程电路,发现都是将MCLR上拉到VDD(不管VDD ...

我看了下我的PIC16F1933的烧写及调试电路,上面是将MCLR上接以VDD。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当烧录时,烧录器仍然可以给MCLR提供一个较高的电压。

楼主:
那么,哪位仁兄能说一下,编程手册上将MCLR上拉至VDD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编程时上拉到VDD与否都可以,那么手册上为何不提上拉与不上拉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哪位仁兄能说一下,编程手册上将MCLR上拉至VDD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编程时上拉到VDD与否都可以,那么 ...

如果你只对芯片编程,这个MCLR引脚可以直接与ICSP编程器的VPP相连,编程器会输出编程电压一般为13V,其它也不用接! 目标板上接上拉:
1 将MCLR上拉至VDD是为了使芯片在加上电源后可正常工作,如果下拉到地芯片就处于复位状态,还能工作吗?
2 将MCLR上拉至VDD也不会影响编程电压13V的加入!
更多的可参考编程器的内部电路图,还有PIC的编程规范,以下是读时序

网友:
1. 使用ISP供电时,单片机的VCC有3.3V电压?  因为你Reset 脚 ,VCC都有二极管。
2. 单片机烧写Reset脚的上拉电阻建议值在4.7K ---10K, 及下拉电容值要小于XX值(具体值忘记了)

楼主:
我一直有一点不解:
                   编程时Vpp电压远高于3.3V,那么Vpp通过电阻上拉至3.3V后,在编程时的高压是否会影响3.3V呢?  如果不会,为什么?

网友(2014-04-16):
MCLR是不是需要大电流?

网友:
VPP/复位脚的编程电压旧的是12V多,新的好像是8.2V了,在“在线串行编程 (ICSP™)”这章有说到,

如PIC16F182X系列就是,

那个复位脚的上拉电阻接到供电时那个编程电压连接前会把供电连接
所以编程电压通过电阻到供电只要足够大的电阻就没有压力,编程器和单片机会消耗掉。

内部的那个上拉会在编程时自动关闭的。

网友:
我来看看,别在意,我走了。

楼主:
PIC的编程电路,还是加点保护措施的好啊

网友:
前辈,问一个新手问的问题啊,PIC18和PIC16系列区别大吗?

网友(2014-11-17):
围观,希望PIC用的人越来越多

网友:
我正在学习PIC,好像要加个反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