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升压到80V有什么好的方案啊?

楼主(2014-02-16):
3.3V升压到80V有什么好的方案啊?求各位大神指点一条省元件,且电路厚度低的方案.负载能力达到5毫安就可以了.

这个输入端是可以单 位机控制MOS开关的.所以不一定是直流方案.

网友:
直接方波振荡加到小铁氧体变压器上再整流

网友:
反激式 升压变压器  80V‘ 小意思。电路厚度不知道要求多少。太低的话变压器很麻烦

网友:
这种必须用变压器的方式,反激或者推挽都可以,可以用专用芯片,也可以做成自己振荡的推挽电路

网友:
参考电蚊拍,升几百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