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一个关于LM317T可调三端稳压器

楼主(2014-02-16):
准备做一做魏老师第一版的示波器,看到模拟+5V使用了LM317T三端稳压芯片,难道是这款芯片精度很高吗?

网友:
不高,但比78XX高。

网友A:
另:模拟5V不用很精准,稳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模拟5V不用很精准,稳定就好。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这个芯片就是靠两个电阻取电压,他这里的+5V肯定是供电用的。用作基准源是肯定不能用这个芯片的。如果是低端产品的话,ref50XX系列的精度就很高了。但是这个REF系列的芯片肯定就不能供电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