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求助:400V1A左右贴片双向可控硅型号推荐

楼主(2014-02-16):
深夜求助:有款产品用到400V/1A左右的双向可控硅做开关,原先使用MAC97A6(400V0.8A)插件,现想改为贴片的型号方便生产,请熟悉的朋友帮忙推荐型号。
再问,这类规格(400V1A)的贴片双向可控硅散热如何?容易出现损坏不?

网友A:
先推个T1610或T1635吧,铜面积1平方厘米时连续1A的有效值没问题,2A没试过,应该也凑合。ST网站上有数据表。

网友B:
可以的话用MOS管吧,MOS管功率容量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推个T1610或T1635吧,铜面积1平方厘米时连续1A的有效值没问题,2A没试过,应该也凑合。ST网站上有数据表 ...

感谢,貌似个头都比较大,似乎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话用MOS管吧,MOS管功率容量大的多。

控制交流信号,MOS管不太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