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可不可以单做显示器用

楼主(2014-02-17):
笔记本电脑通过装软件或是别的办法能不能当做另一台电脑的第二显示器用

网友:
不能 只有视频输出没有输入

网友:
楼主看过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288729393

网友:
有,不过很蛋疼,用网络传送显示器内容,实时度没有那么高。可以考虑上面用显示驱动板改装方案。
楼主搜索“MaxiVista”

网友:
可以,把显示屏和主机分离,用一块万能驱动板,就可以做成一个显示器了

楼主:
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