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NZ扫描方式生成的字库软件啊 谢谢

楼主(2014-02-17):
我有一个TW8835芯片,控制液晶屏显示必须要NZ方式扫描的。要生成GB2312字库。弄了好久才发现这个规律,是2行一扫,先第2行,然后第1行,这样NZ方式的扫描的。下载了几个字库软件都不行。。。
添加示意图片。。。

一次两行。

楼主:
看来必须得购买字库了。。。

网友:
没听过这种扫描

网友A:
可以试试从代码实现角度去解决问题.

楼主:
是这种扫描了
最后生成的点阵数据为
0x31 0xe0 0x00 0x00 0x32 0xe2 0x17 0x0c。。。。这个我定义为”NZ扫描“  一次8个点,每行4个,低前高后 呵呵 基本差不多的意思,不是那种扫一行 一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从代码实现角度去解决问题.

呵呵 好高深。不会。。。

网友B:
16点阵,处理起来也很容易,你可以花1,2个小时写个程序,找个其他字库转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点阵,处理起来也很容易,你可以花1,2个小时写个程序,找个其他字库转换下。 ...

16*16的在液晶上显示太小了。可能要32*32的。我试了。 思路是怎么转换。找GBK吗 还是 最好是GB2312的字库。因为别人发给我的数据就是机内码形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好高深。不会。。。

假设以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横扫方式, 可得到字库数据: 0x10, 0x00, 0x3e, 0x00, 根据你的lcd扫描方式, 需要的字库数据是: 0x31 0xe0 0x00 0x00, 比对两个数据有什么不同? 剩下的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
其实什么格式都无所谓了,关键你读字库时候处理一下就可以
比如说就是16点阵,你要显示一个汉字,那么内码是确定的,在字库位置可以计算出来了。
唯一区别就是你的NZ扫描方式要读的一连串数据排列跟字库不同。
但是这汉字的32个字节点阵数据你已经知道了,只需要重新按照你的NZ扫描方式排列下就可以了

开2个数组,一个读取字库中的格式,一个存储转换后的格式,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什么格式都无所谓了,关键你读字库时候处理一下就可以
比如说就是16点阵,你要显示一个汉字,那么内码 ...

我怎么就这么笨呢!!!!!!!!!!!!!!!!!!!!!!!!!!!!!!!!!!!!!!!!!!!就是多了一点代码量而已。我一直想 读到了 立马去放到显示ram里面去!现在我已经在淘宝上买字库了。。。还好没有交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