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载波技术。

楼主(2014-02-17):
在100V左右的电力线上,同时输送两种信号,一种是语音信号,另一种是高于语音频率的载波信号(高于声音的频率,不在人耳朵的听力范围内即可)可以是50k,最后还要将这个50k的信号剥离出来,请问有现成的电力电子载波芯片或者模块吗?或者有做好的方案。

网友A:
TI的方案不知道是不是适合?可以在TI的网站上搜搜,感觉应该会对你有启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方案不知道是不是适合?

请简单说下。

楼主:
没人回答吗,我自己顶下。

网友B:
问个问题:
1,一定在电力线走音频信号吗?能否将音频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再传输?
2,一定要用50K信号吗?能否建立一个数字通信通道,采用分时传输的方式,来传输音频和数字信息?
如果这样可以,你可以尝试用上网用的电力猫,将耦合电路与供电电路(供电电路用220V供电,耦合接到100V上)分开!就像以太网那样来传输音频和数字信息!
普通窄带,低速的电力线载波模块应该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
1,一定在电力线走音频信号吗?能否将音频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再传输?
2,一定要用50K信号吗 ...

您的会的很给力,有一个问题我忽略了,电力线上在不走语音的时候电流不大,就像咱们家里的电话线,我说的100V的声音比较大,电流比较大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还适合用电力线来做介质传输吗?因为电力线载波电压是有一定范围的80-25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
1,一定在电力线走音频信号吗?能否将音频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再传输?
2,一定要用50K信号吗 ...

要求是要走电力线。

网友:
现在有很多电力载波现成的方案。主要是你的通讯速率、通讯距离要求?
关乎你使用窄带、宽带载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会的很给力,有一个问题我忽略了,电力线上在不走语音的时候电流不大,就像咱们家里的电话线,我说的 ...

影响电力线传输的因素有噪声、衰减(线路衰减,插入损耗等)等,与电流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控制好噪声、线路衰减、插入损耗(简单点儿说,就是用电设备在线路上,在载波频点的阻抗,这个阻抗最好越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
1,一定在电力线走音频信号吗?能否将音频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再传输?
2,一定要用50K信号吗 ...

我也觉得电力猫搞得快点,弄好以太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电力猫搞得快点,弄好以太网就可以了

就是为了节约线路才这样做的。

网友D:
楼主,你说的东西就是列车上面用的,客车的广播线路用40K(?)载波传送轴温报警器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说的东西就是列车上面用的,客车的广播线路用40K(?)载波传送轴温报警器的信号 ...

基本相似,您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本相似,您有好的方案吗?

http://www.doc88.com/p-81992034106.html

楼主:
或者谁有这样的载波模块,直接私信我。谢谢。我再说下,电力线上在不走语音的时候电流不大,就像咱们家里的电话线,我说的100V,是声音比较大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还适合用电力线来做介质传输吗?因为电力线载波电压是有一定范围的80-250v左右。     与咱们平时的模块市电220V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doc88.com/p-81992034106.html

网页被公司屏蔽了,打不开。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页被公司屏蔽了,打不开。唉。

这个模块符合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符合要不?

载波速率3600bps  传输语音是不是有点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载波速率3600bps  传输语音是不是有点低了。

这个模块只适合传低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只适合传低速信号!

数据手册上写着可以传递语音视频。  还有我想问下,一般的电力载波芯片都是工作在电力线50hz,220v情况下的,如果我的电力线上的基准信号是20khz的呢,载波芯片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以前公司做电表的,用的集成芯片,电表上能用到的都有了,不知道适合你不?芯片:CEP2002EX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上写着可以传递语音视频。  还有我想问下,一般的电力载波芯片都是工作在电力线50hz,220v情况下 ...

呵呵,你可以将音频打包,慢慢传!这边收好文件再播放,这个就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CEP2002EX等窄带,低速芯片更无法满足的你的要求!
能否用这种模块传数据,用另外的模块传语音?

100V  20kHz的信号需要改进耦合电路,一般载波模块的耦合电路可以等效为一个高通滤波器!20kHz的会被耦合电路,选频电路滤掉!

网友:
上次吃饭时朋友拿了一堆通过电力线上网的东东好像是TPLIN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可以将音频打包,慢慢传!这边收好文件再播放,这个就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CEP2002EX等窄带,低 ...

谢谢,大学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信号与系统,没想到工作了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信号的调制与解调。。。。

楼主:
http://book.51cto.com/art/201012/241023.htm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8406-1-1.html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authorid=111486  正在看cadence  就把一个cadence的视频学习地址帖子这里了,晚上下班回去看,也方便网友了。

网友(2014-07-06):
怎么看上去像是幻象供电?

lz的这个电力线上面是否跑3样:
1)电源,110VAC,50/60Hz?
2)音频;
3)50KHz信号;
用滤波器就能隔开2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