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没有用intel凌动win8平板电脑的,这玩意能运行keil吗

楼主(2014-02-17):
最近想买个平板,看到有几款8寸的Windows8的平板,CPU用的都是intel 凌动处理器,用平板的目的是看pdf文档,如果是win8系统,那么就可以运行很多电脑上的软件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实用吗

网友:
关注华硕的T100,就是USB口少了点

网友A:
乐凡f3 2个usb口,看上去不错,现在穷只能等等了。

如果有用过的兄弟给个测评,也算做件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凡f3 2个usb口,看上去不错,现在穷只能等等了。

如果有用过的兄弟给个测评,也算做件善事 ...

这个也就2k多吧,相比倒是不贵,不过我担心的是这些根本没听说过的寨子做出来的东西能抗几天不坏.

楼主:
本人电脑里主要运行autocad,keil,matlab,dxp这类软件,如果能凑合运行,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些8寸平板最操蛋的就是没有全尺寸USB接口,扩USB还要耷拉一根OTG线,很别扭

网友B:
必须可以。
我用牛排两年了,不得不换win8平板变形本。
iPad是好玩啊,但是仅限于玩,我很少玩。看PDF效果是很好,但是有多个文件要来回切换看或者两个并排看,泪奔了。office文档编辑能力几乎等于0。
用了变形本后,我的问题解决了。游戏也不少,至少我现在安装了十几个。文件管理就算是Metro应用也比iPad强多了。
我的是1080P的,低分辨率我觉得效果不好。
我的开机时间大概8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可以。
我用牛排两年了,不得不换win8平板变形本。
iPad是好玩啊,但是仅限于玩,我很少玩。看PDF效果 ...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用I3,I5的surface pro或者宏基W700确实很牛X,但是五六千的价位让哥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4599的海尔sailing pro,送了无线路由,内胆包,蓝牙音箱。
i5 3337U,4G,128SSD,1080P,2*USB3.0,蓝牙,SD读卡器,标准网口,302*196*19,1.29KG,原来的电源适配器是我见过19V2A最小的,但是梅花线却很臃肿,换华硕上网本适配器。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用平板开远程桌面玩台式机上面软件这种办法的...

PS:网络好的话,安卓也可以用远程桌面在PC上面看小电影,一点都不卡~

网友:
surface 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I3,I5的surface pro或者宏基W700确实很牛X,但是五六千的价位让哥蛋疼

一代Surface Pro港版加上键盘4***这样,128G的。
如果你经常用回桌面软件,键盘是必须的,再配个蓝牙鼠标。
我用的是雷柏6610,蓝牙和2.4G适配器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I3,I5的surface pro或者宏基W700确实很牛X,但是五六千的价位让哥蛋疼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h31thgef892
Surface Pro 128G 4150¥

网友:
http://item.yixun.com/item-56159 ... 300000&chid=600

Microsoft 微软 Surface Pro 64G,搭载Intel I5 CPU,4G内存,10.6寸高清1920*1080高清屏,预装WIN 8中文版系统,Office 2013 家庭和学生版(中文版)

这个应该能满足楼主要求,3988.00 RMB.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item.yixun.com/item-561592.html?YTAG=0.1820100001300000&chid=600

Microsoft 微软 Surface Pro  ...

这个让人蛋疼,64g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让人蛋疼,64g太小!

可以了,少放些电影就OK。我之前老电脑也才80G HDD,用的也happy得很。

楼主:
64G也能将就着用,但是这个键盘看来是不能省的,不行就咬咬牙,狠狠心,弄一台surface pro.I5的处理器,用三年后也不至于成为垃圾.

网友:
能,但是一个usb口,还要充电,还TMD是micro的,你何必折磨自己呢

网友E:
看 pdf用 ipad mini retina 不错 电池可用10小时 重量轻、体积小。用多看支持pdf切边 很不错

网友F:
几天前刚从黑东入手 东芝wt8    2G 32G   1899元。什么都没装,可以帮大家测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天前刚从黑东入手 东芝wt8    2G 32G   1899元。什么都没装,可以帮大家测试软件。 ...

方便的话能否试试keil,dxp,这俩大软件要是能运行的话,电脑里其它软件就没问题了。这东西外扩USB很别扭吧

网友:
配个蓝牙键鼠吧,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G:
我现在就用64G的华硕T100,也装了keil和C++ builder 6.0, 正常运行中,
这新款atom非常省电,可以连续打dota6个小时以上的。平常一般使用,完全不用顾虑电池问题。

建议你不要用8寸的,因为你那些软件都是桌面的,1920的分辨率在8寸是太小了。
但有些程序不兼容win81,我还装了VMWARE ,跑着一个winXP虚拟机在32G的TF卡中,不过虚拟机跑起来时系统有点迟滞。

T100是带键盘,用键盘时就自然多一个USB口,另外我买了一个蓝牙鼠,就不会占用这个USB口了,
不过淘宝上蓝牙鼠好像很少见,价格和选择性都远远不及无线鼠标,

求推荐一个省电好用的蓝牙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就用64G的华硕T100,也装了keil和C++ builder 6.0, 正常运行中,
这新款atom非常省电,可以连续打dota ...

8寸的基本都是1280*800的,不过即使是10寸的,如果是1080P的,是不是也看起来很费劲。另外这个T100好像也得3K多,这样的话还不如多添点儿买I3,I5的平板,谁知道这上面用的凌动和I3,I5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网友F:
凌动比i3i5单核性能差,多核性能接近(凌动是4核)。基本上性能接近。续航时间翻倍。可以去百度贴吧->  win8平板电脑吧  看看。

网友F:
dxp 没问题。keil 我少用,上面有人试了,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dxp 没问题。keil 我少用,上面有人试了,应该没问题。

很好,不过这种8寸的micro usb口是我不能容忍的,因为如果只有一个这种接口,就得频繁插拔,这么细小的接口不出多长时间就会坏掉,我的手机的micro usb接口已经接触不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不过这种8寸的micro usb口是我不能容忍的,因为如果只有一个这种接口,就得频繁插拔,这么细小的接 ...

MIIX2 10升级版,Z3740,1080P,还是有点小贵,3000¥64G不带键盘

eMMC硬盘比SSD性能差远了,但是可以节省空间电量

http://www.pcpop.com/doc/0/945/945903_1.shtml
这里有Z3770跟i5 3317U比较

网友:
今天有同事刚买了acer的P3平板,i3 4GRAM 60GSSD 11寸,含蓝牙键盘套,3700元,看了一下win8的跑分,CPU评分只有5.5,显卡是4.5,硬盘是7.9,平板重量700g。
而我的T100的CPU评分6.1,硬盘是6.6,显卡最低,是4.1,
我选择atom主要是看中它的续航时间,速度其次。

64G的T100腾讯曾经搞过一次团购2899元,美国亚马逊曾经促销卖过是349USD,但现在国内普遍3100左右,国外429USD,
但我认为过段时间它还会降价促销的,因为现在各大品牌的32G 8寸atom都是199USD这个价格。加多32G空间和加上个键盘+扩充到10寸,成本应该不会增加100USD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好,不过这种8寸的micro usb口是我不能容忍的,因为如果只有一个这种接口,就得频繁插拔,这么细小的接 ...

3000一下的只有华硕t100有标准usb(在键盘上),除了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00一下的只有华硕t100有标准usb(在键盘上),除了寨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086252132&sku=
你看下这个,我宁愿买这个也不买华硕t100,虽然带键盘贵300,这个是1080P

网友:
用了2天venue11,感觉比IPAD强太多!

网友:
autocad,keil,matlab,dxp,都可以运行~~一个字慢,两个字“眼花”

楼主:
看了Z3770跟i5 3317U比较,好像还是I5 比Z3770强不少.看来想踏实不冒险的话,只能多花钱买surface pro或者W700了,如果在I3,I5的平板之间选一款,大家推荐哪一款性价比高一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Z3770跟i5 3317U比较,好像还是I5 比Z3770强不少.看来想踏实不冒险的话,只能多花钱买surface pro或者W70 ...

不画图光写程序的话我觉得3770就差不多了,画图的话估计会不流畅的,不过还没体验过,这没有实体店,说是玩LOL 3770都不卡,不过连LOL我都没玩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Z3770跟i5 3317U比较,好像还是I5 比Z3770强不少.看来想踏实不冒险的话,只能多花钱买surface pro或者W70 ...

http://www.inpai.com.cn/doc/hard/202178.htm
Z3740的性能跟Pentium E5200、Core 2 Duo E6400这些台式机CPU性能差不多了!

这两个台式机CPU加1G内存的年代都能把%#¥&%&*……%#%#¥@¥等一堆软件都玩high了,都不知道那些说眼花慢的人有没有用过这些平板。

虽然eMMC比SSD差,但是又比机械硬盘好。

其实就是摸摸你的口袋选择分辨率和扩展口适合的。

网友:
现在I5价格确实太高了,AMD也太不挣气了,就只intel自个玩,价格下得来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 pdf用 ipad mini retina 不错 电池可用10小时 重量轻、体积小。用多看支持pdf切边 很不错 ...

ipad只是玩具而已,楼主想要的是能运行keil的平板

网友:
1.atom平板可以运行keil   stc下载程序, win7或xp均可流畅运行
2.atom电脑运行速度实在是太慢,强烈不推荐
3.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上I3  I5吧,至少浏览网页不会太卡

网友(2015-08-09):
神舟PCpad出来了,不知有那位先驱者使用过么,会运到autoacd,protel,keil,quartus,如果有使用过的看是否能共享一下心得
现在用的是神舟的优雅10.1寸的上网本快5年了(电池就早不行了,电源键塌了,发热量大,想再换一个),上网本也是atom CPU,但都可以满足干这些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凌动比i3i5单核性能差,多核性能接近(凌动是4核)。基本上性能接近。续航时间翻倍。可以去百度贴吧->  win ...

这个确定,一直以为灵动性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确定,一直以为灵动性能不行,,,

性能比你想象的要强大的多。只是软件太蛋疼,没鼠标,触摸操作就是悲剧。

网友:
中柏有款win8.1平板、有原装USB接口。

俺的酷比魔方运行KEIL,IAR,MDK,都很好。就是那小接口的USB很麻烦。

楼主:
老帖子又被翻出来啦,楼主我去年三月份买的surface pro 1代,到现在用了一年半了,当然,当时是咬着牙买的,花了5k多,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不后悔,小平板很给力,插上显示器就是台标准台式机,拔下显示器就是平板,躺在床上上网,这么长时间了还是爱不释手,它有个很大的优点:极速开机,速度6秒,性能方面也能满足日常工作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