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接地点请教

楼主(2014-02-17):
本人设计了一款产品,产品使用变压器的线性电源,产品在批量后发现有少量出现了死机的情况,经排查判断问题可能出现在接地地线的布置上,目前重新改版,在PCB layout的时候,关于线性电源的接地点需要请教一下论坛的高手,PCB图如下:

VR3是线性稳压器78L05,VR2是7805,请问一下接地线单点接地至输入电解电容C41的负极,如图所示。是否合适?或者有其他看法,请高手解释,十分感谢!

网友:
发个文档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但是就帖子中提到的问题,如何处理比较好?

网友A:
没看到单点接地的苗头,电路不全,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单点接地的苗头,电路不全,看不懂。

单点接地接在C41电解电容的负极

网友B:
图中应该是直接覆铜吧。

你所说的死机是指单片机死机么?

是否存在瞬间大电流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应该是直接覆铜吧。

你所说的死机是指单片机死机么?

GVCC覆铜后通过C41的负极与零线相连。
死机是单片机死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点接地接在C41电解电容的负极

那只是你自己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是你自己认为的,

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GVCC覆铜后通过C41的负极与零线相连。
死机是单片机死机。

地线跟零线连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跟零线连接干嘛?

需要使用零线作为参考地

网友A:
建议仔细看看相关文档,如: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574&highlight=接地

楼主:
十分感谢你提供的资料,但就帖子的内容,能否给出一些看法或建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仔细看看相关文档,如: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0574&highlight=接 ...

十分感谢你提供的资料,但就帖子的内容,能否给出一些看法或建议呢?

网友A:
由于你提供的资料不全,不明白你的意图,再加上本人嘴笨,表达能力差,不一定能帮上忙。

网友C:
单片机死机不一定就是电源的问题,板子是否有输入接口,输入接口是否有引入干扰或者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提供的资料不全,不明白你的意图,再加上本人嘴笨,表达能力差,不一定能帮上忙。 ...

嗯,感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死机不一定就是电源的问题,板子是否有输入接口,输入接口是否有引入干扰或者静电? ...

静电处理应该是OK的,实测也没有发现明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