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传导试验 低频段不好 整改措施?

楼主(2014-02-17):
光伏逆变器   确定是共模干扰引起的   加Y电容及共模电感有作用但不能全部解决  稍后上图

网友A:
0.5M以内超标,先在电源输入端加N个X2电容,验证是否为差模。
如果还压不住,将各种地用Y电容接到主地上。

光伏逆变器,先把输出滤波器电感加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M以内超标,先在电源输入端加N个X2电容,验证是否为差模。
如果还压不住,将各种地用Y电容接到主地上。

你是说逆变输出电感还是EMC共模电感

网友:
电源输入添加共模电感没?X Y 电容都试试,然后 机器有没有大地接口?

网友:
一共几级共模滤波? 我见过光伏并网逆变器都是两级共模居多,共模电感用得比较大。你这个低频150K附近超了20dB,很严重了。

网友B:
加大共模电感试试

网友C:
本人只搞过通讯控制器,以下是个人的一些看法:
1.首先将入口前放一级共模电感和CBB充当Y电容(容量大,耐压高的),顺序是这样 电路->共模电感->CBB电容,看看低频段没有衰减,如果有是共模干扰,没有就是差模。
2.在干扰源头上做处理省事点
3.电容滤波对高阻源效果明显,反之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共模电感试试

已经绕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只搞过通讯控制器,以下是个人的一些看法:
1.首先将入口前放一级共模电感和CBB充当Y电容(容量大,耐压 ...

CBB电容等效电感较大不如陶瓷电容好!

网友(2014-07-21):
LZ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