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的美的npc远红外取暖器倾倒开关坏了。。

楼主(2014-02-17):
为了方便,直接将倾倒开关的2根线连接在一起,但是还是没有通电工作,请教下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断开就工作了呢

网友:
短接还不工作。
说明坏的不是倾倒开关啊。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很奇怪。前面是因为那个压住倾倒开关的配件丢了,我就用透明胶贴住开关,取暖器可以正常工作(所以认为其它地方没问题),后来觉得麻烦就把倾倒开关拆了,2个根线直接接在一起不能工作,就想知道是不是有其它没有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