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报错Missing value,怎么解决?

楼主(2014-02-17):
**** INCLUDING SCHEMATIC1.net ****
* source LED
R_R5         D1 0 43k
R_R37         SIG1 0 150k
C_C1         SIG1 D1  680p  TC=0,0
I_I1         0 D1 DC 0Adc AC 0Aac
+PULSE 0 80m 0 5u 3u 2u 10u
C_C2         SIG1 N10651591  1n  TC=0,0
Q_Q1         N10651971 N10651591 0 QBC847CTT1/ON
R_R38         3V N10651971 R
----------------------------$
ERROR(ORPSIM-16387): Missing value
V_V1         3V 0 3Vdc

**** RESUMING led6.cir ****
.END

楼主:
哦,知道了,是R38没有标值

网友:
像这类报错,很大部分是可以根据提示自己找到错误点的;
关键就是大部分时候,自己没有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