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的抗干扰能力真的这么差吗?还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啊...

楼主(2014-02-17):
做了一个控制器,分为主板和显示板两块板子。显示板子上有一个液晶屏,10个LED指示灯,及4个按键。主板和显示板子用20P的排线连接长度20CM。结果出现了问题,正常时候显示板子上的指示灯能正常显示,一遇到接触器或者电磁阀工作或电动球阀工作时,LED面板上的灯就乱一次,动作结束后恢复正常。----------可恨的干扰来了。
PCB硬件大概如下:
1、主板上的单片机工作一切正常。
2、显示板子上的LCD工作正常。
3、显示板子上按键扫描正常。
4、显示板子74HC595信号线SCLK,RCK,DIN均加强上拉1K欧姆的电阻。
5、显示板每片74HC595都紧挨着104电容。
6、显示板电源处有两个1000PF电容,并有104电容。

当出现干扰后第一反应是连接排线太长了,造成干扰。为了决定具体是排线太长造成的干扰还是74HC595抗干扰能力差于是去掉排线,将显示板单独用电池供电,这时把板子放置在交流接触器附近,上电后所有LED灯均亮起来,然后频繁启动交流接触器发现LED开始乱跳。

请问各位是595的抗干扰能力差还是我的测试方法不对???? 另外像我这样的需求你会怎样设计呢??? 考虑过显示板子和主控板子用485进行通信,可是这样改动太大。(主板单片机两个串口均以被使用),求大侠支招!!!!

楼主:
谢谢!不知道换CD4094能行不,只是看资料说4094的驱动电流太小啊。

网友A:
检查下你的单片机管脚是否设置成推挽输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你的单片机管脚是否设置成推挽输出模式

单片机推挽输出! 现在的问题是将显示板和主控板断开,依然会出现干扰。(显示板上没有MCU只有两个74HC595)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替代59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你的单片机管脚是否设置成推挽输出模式

谢谢帮忙!!

网友B:
楼主的测试手段是否符合现场的情况,即现场是否有很靠近面板的接触器? —— 如果有,并且楼主无法解决干扰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将设备离接触器远一点?

另外看楼主的说明,仅仅靠辐射干扰就能让HC595混乱,这种即强又近的干扰,倒没遇到过,一般情况下,面板也就是做做静电放电测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测试手段是否符合现场的情况,即现场是否有很靠近面板的接触器? —— 如果有,并且楼主无法解决干扰 ...

实际现场的干扰源比现在手头测试的更多啊。 设备放在柜子里的,里边有两个交流接触器就在显示单元下方。我测试的时候也是把显示板子放在交流接触器上方大约几厘米。
测试时候发现将排线绕在交流接触器上,干扰更明显。

网友C:
用电池都不行啊,那应该是信号线受干扰了。将所有信号线下拉试试。看看还会不会受干扰。

网友D:
两个板子和电动元件不是共用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池都不行啊,那应该是信号线受干扰了。将所有信号线下拉试试。看看还会不会受干扰。 ...

恩这就改一下电路试试!

楼主:
改为下拉,将排线靠近接触器还是有干扰。

网友E:
上电时有没有对595的输出引脚进行“初始化”一下,因为这些逻辑芯片上电时候输出引脚状态不确定,容易在后面出现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板子和电动元件不是共用电源吧

现在只用一个显示板子做测试,不输入信号,将电源接通(电池供电),将排线靠近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电源用线接在220V插排上,用手来回插拔电源接头)。板子上电后595默认输入高电平,所有LED点亮,595的信号线上拉或下拉(1K电阻)都测试过,只要将板子放在接触器正上方,LED灯就会闪烁,595寄存器保存干扰后的数据。
应该是信号线受干扰,但是我都接1K上拉或者下拉了还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电时有没有对595的输出引脚进行“初始化”一下,因为这些逻辑芯片上电时候输出引脚状态不确定,容易在后 ...

没接MCU,只是让595上电输出默认值。

网友F:
用595做过广告灯,单片机IO口直推,连线5M多,595级联100个后有20多米。没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595做过广告灯,单片机IO口直推,连线5M多,595级联100个后有20多米。没异常。 ...

哦 开来20CM的排线应该没问题喽。唉,难道是芯片不行?我在X宝买的芯片,2毛多一个。
看来得翻翻旧板子看有没有595了。

网友:
电磁阀供电电路与MUC供电电路分开。

网友:
你把595的時鐘速度改慢一點試下.

楼主:
用示波器打信号线,信号线有少了干扰信号。请问这个干扰信号(应该是电磁辐射过去的)怎么能去除呢? (交流接触器的干扰还是挺大的,将示波器的表笔放在接触器附近,接触器动作,在示波器上能看到波形。) 磁珠?低通滤波?一会都试一下,把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加上低通滤波干扰大幅度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低通滤波干扰大幅度减小!

不太明白,你在哪里加低通?PCB上靠近芯片的地方?加RC?

楼主:
靠近HC595的三条数据线,靠近芯片位置加阻容滤波。具体频率还没计算,算好后再测试一下。

网友:
不插排线有影响吗 如果没有考虑把595 时钟线 数据线串接电阻

网友:
串电阻确实有效果,试过

网友:
595 是高速 ic 对小信号 抖动都能相应的

网友:
肯定是你的 MCU部分有问题

网友:
关注.等侍最后结果.

网友:
595的clk和RCK上加102电容,接触器线圈上并浪涌吸收器

网友:
同意楼上。我们逆变器等设备干扰也是很厉害,加电容有用。你的PCB是双面板可以考虑底层铺铜,顶层走线!

网友:
感觉是MCU程序问题

网友:
加铁壳,线换屏蔽线

网友G:
595的时钟和数据线上要加阻容滤波的  这类IC  速度太高   对毛刺干扰特别敏感。

网友:
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H:
很多PLC的面板都是595方案的,稳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595的时钟和数据线上要加阻容滤波的  这类IC  速度太高   对毛刺干扰特别敏感。 ...

恩 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数据线上有毛刺造成的!!

楼主:
呵呵 我说的是没有MCU控制的时候。  问题解决了,加低通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数据线上有毛刺造成的!!

我用164时碰到过。

网友I:
楼主是做RFID产品的,跟我以前做一块子相式度达90%

网友:
楼主公布一下解决办法吧

网友:
菜鸟也想知道问题答案!

网友:
595确实信号线易受干扰,打群脉冲时非常明显,工业现场容易出现显示乱码,测试使用CH452效果更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做RFID产品的,跟我以前做一块子相式度达90%

你就是在说楼主山寨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多PLC的面板都是595方案的,稳定很多

不知道它们怎么处理的

网友:
不要共用电源,
104电源也太大了吧?換小一点,101,上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就是在说楼主山寨你的!!

  纯属巧合而已。

网友:
软件上把数据送慢些,数据的高低电平时间长些。硬件上加施密特电路驱动,问题差不多就解决了

网友(2014-06-06):
最近用74HC595 ,发现干扰也是很大。
我电源5V,纹波500mV左右。
但控制信号的波形还是不错的,没有太大的波动,高电平5V,外加500mV左右的纹波,低电平0V,外加200mV左右的纹波。
电机一工作起来,595输出就不正常,接的led灯闪烁,电机停下来,就好了。

网友:
我们设备面板上也是HC595,排线进面板后先是RC低通滤波,电阻100R,电容1nF,然后进74HC14施密特处理,14输出后再加100R和1nF到HC595,最大驱动400kW电机,啥事没有。
后来我做了一个检测TTL传输过来,最高频率500Hz左右信号的板子,线长2米左右,进来后直接HC14输入加1k下拉,当时想的是反正HC14已经施密特处理了,一般干扰也不会有问题,结果到了现场,变频一起动就误报,实在不想改板,就在1k上并联了0.1uF电容,对付过去了。

网友:
学习了!低通滤波!

网友:
最近正好有在用这个芯片,学习了。

网友(2014-07-10):
看了各位的解说又涨见识啦!

网友(2014-08-11):
我现在是平时可以正常工作,打EMC(群脉冲)的时候,不亮的灯会瞬间闪亮。   LZ 的RCK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下面这样处理的吗?

for(i = 0;i < 8;i ++)
{
    SI = dat & 0x80;
    SCK = 0;
    dat <<= 1;
    SCK = 1;
}
RCK = 0;
RCK = 1;

网友:
悲剧了,我也想用595啊,没想到难度比我预想的还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说的是没有MCU控制的时候。  问题解决了,加低通滤波。

我有个疑问,加低通滤波后信号边沿就不陡峭了,你的移位时钟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
越简单的东西越不好搞啊。
多少人靠595发财的....

网友:
长线不可怕!!!

网友K:
长线传输不可怕

网友:
595没这么差吧

网友:
从现象分析,应该是你的锁存信号和时钟信号同时受干扰了:时钟信号受干扰,导致数据发生移位;锁存信号受干扰,干扰数据生效,74HC595输出异常。

测试LED显示错乱时锁存信号和时钟信号波形,增加滤波。

网友:
现在的LED屏大多是用595驱动的,可以级联很多,所以说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注意13脚的干扰问题,直接在13脚上加电容到地或者电源。

网友:
实心铺铜感觉会好点,有一定屏蔽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开来20CM的排线应该没问题喽。唉,难道是芯片不行?我在X宝买的芯片,2毛多一个。
看来得翻翻旧板子看 ...

JLC商城卖0.3元,品质应该有保障

网友:
595差不多这个德性

网友L:
单片机IO是多少伏的,之前用3.3V的单片机驱动5V 595经常出错,推挽 、开漏+强上拉 都试过,线长了很容易出错,后来加了一级 电平转换,没问题了!

网友:
mcu不是3。3v的吧?没电平转换?

网友:
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长线问题---你的PCB板子上,可能有一个或几个构成闭合回路的长线---包括电源线、地线。
当电磁阀动作时回路中的磁力线变化----于是法拉第就找你来了。。。
解决办法,(在已有的PCB板上,或当重新布板时)人工用短粗导线(飞线)破坏“长线回路”。。。

还有,首先排线的地要多一些---比如一个信号对一个地线。。。

网友(2014-09-11):
引用 网友L:
单片机IO是多少伏的,之前用3.3V的单片机驱动5V 595经常出错,推挽 、开漏+强上拉 都试过,线长了很容易出 ...

线路短的话(5cm),3.3v直接驱动误码率高吗?我想做个板级的显示,不知道不转电平问题大不大。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  不是595的问题

网友:
滤波,或者光耦隔离,或者差分传输

网友:
用过没出现这问题

网友:
某位兄弟讲得好,加阻容或光偶或加逻辑整形

网友(2014-10-28):
mark,低通滤波

网友M:
我用164碰到过,数据和时钟线加上1k电阻/101电容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595抗干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长线传输不可怕

学习了~~~帮顶

网友:
硬件上加低通滤波;软件上加实时刷新

网友(2016-05-02):
引用 网友M:
我用164碰到过,数据和时钟线加上1k电阻/101电容就好了

怎么加?

网友:
继电器输出端控制电磁阀的问题,百度电磁阀吸收电路。在继电器输出加上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长线传输不可怕

可以讲解一下原理吗?

网友:
唉,一吸继电器,573数据改了

网友N:
以前用573驱动一些灯,也出现过乱闪的现象,

网友O(2016-08-12):
刚使用595 + ULN2003,带继电器控制电机,电机一起动595就乱输出,拆掉电机工作就正常,初步判断为595受干扰,正在解决中...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刚使用595 + ULN2003,带继电器控制电机,电机一起动595就乱输出,拆掉电机工作就正常,初步判断为595受干 ...

在595的ST管脚对地接102电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在595的ST管脚对地接102电容就OK了

谢谢,我晚上试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在595的ST管脚对地接102电容就OK了

刚试了,在595的第11,12,14脚各接了102电容到地,测试OK!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2016-10-19):
MARK,正打算用595呢!向各位学习

网友:
我用hct244遇到不稳定问题~不过加上延时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开来20CM的排线应该没问题喽。唉,难道是芯片不行?我在X宝买的芯片,2毛多一个。
看来得翻翻旧板子看 ...

去原厂 st 或者ti 什么的要几片原装的595,这个问题我碰见过,淘宝货是不行的,

网友:
试试立创商城的AiP1628吧,4毛多,够便宜。抗干扰估计都一样,不停迅速刷新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Q(2016-12-30):
引用 网友P:
在595的ST管脚对地接102电容就OK了

果然好了。在其它管脚上加102没啥用。只在这一个管脚上加,就好了。
厉害厉害。
苦恼了好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被交流接触器带来的595乱码问题烦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以前用573驱动一些灯,也出现过乱闪的现象,

用时钟锁存的方法都有这个问题,但是573因为是并行,和595这种串行的相比,出错概率是1/8左右,相对而言情况就好很多了

不过,因为用8位扩展的话,一般8位口会连好几个扩展芯片,如果锁存线上来个毛刺的话,问题反而更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Q:
果然好了。在其它管脚上加102没啥用。只在这一个管脚上加,就好了。
厉害厉害。
苦恼了好久的问题终于解 ...

我挺奇怪的  虽然st信号是很重要,但是clk信号一样重要啊 甚至这俩信号被干扰出错的时间点都是一样的

而且按照时序,只要移位寄存器内容是对的,最终锁存内容总是正确的,而移位出错了,那只要没有重新刷新的话,锁存内容都不可能是对的
clk至少不会比st重要性低

网友(2017-05-04):
引用 网友O:
刚试了,在595的第11,12,14脚各接了102电容到地,测试OK!

学习了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吓得我赶紧把我的光耦输入  加一个 0.1uf的电容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