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的所谓的智能变频脉冲充电科学吗?

楼主(2014-02-17):
想买个好一点的电动车充电器,网上有一款近200元的智能变频脉冲充电器,说是不错,也是个专业人士做的。说是能修复电池,延长电池使用时间。不知道是不是效果像他说的那样?坛子里行家很多,能告诉我吗?谢谢啦

网友A:
24KHz充电确实可以激活老化的极板,不过老化电瓶的极板早已灰化,就算恢复,也用不了多少次。再一个,脉冲充电时间太长,恐怕你等不起。

网友B:
脉冲对硫化的电池是有效的,但是............................电动车的电池大部分不是硫化损坏,所以这种充电器效果不会很大。

脉冲去硫化,对于那种类似于UPS的后备式铅酸蓄电池的修复效果,那是杠杠的,我曾用这个方式修理过一些存放时间超长的,普通方法充电无法充电的电池(电流微安级)。不过此类电池修复后,大多没多久就不行了,因为正极板长期自放电,全TMD酥软了。

网友C:
铅酸蓄电池有人试验了最佳充电方式是,恒压限流的充电模式,初始充电电流0.4C,然后程指数规律下降,等到电压升到设定恒压值时候,电流逐渐减小,直到无限趋近于0A才是真正意义的充满电!这样的充电器制作起来比较困难,而且控制精度较难。

常用型的电池经过很多人的试验不能使用小电流充电,只是0.2C-0.25C电流较好。浮充电压至少56V 转灯电流0.01C合适。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耐心解答。
我看了他充电器的线路板图片,和普通充电器差不多,据他说多了一个PIC单片机和采样控制电路。说是能动态监测电池的电流和电压,根据动态电阻来决定充电电压和充放电脉冲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变频脉冲方式,不知道这理论和实际效果究竟怎样?
我担心是夸大宣传。

楼主:
我把他解释的原理,贴上来让各位行家看看顺便帮我判定一下。谢谢啊
*************************
变频脉冲充电器的原理:它是一种变频脉冲充电器,包括有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安装在芯片中的脉冲电源控制与电压高低控制和充电时间控制软件、电池容量和电压信号采样器。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是充电器中的执行部件,并内置了输出保护电路和高效率驱动电路,能够提供合适大小的充电与停充电间歇脉冲电流给蓄电池充电。安装在芯片中的脉冲电源控制与电压高低控制和充电时间控制软件是充电器的控制部分,它在关断充电器输出时,准确接受电池容量和电压信号采样器的输出信号,随时精确监测电池本身的容量和电压状态,再根据电池的容量和电压状态发出合适的充电与停充电间歇脉冲控制信号与电压高低控制和充电时间控制信号,从而控制所述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向电池输出合适的充电与停充电间歇脉冲充电电流与输出电压的高和低。电池容量和电压信号采样器是充电器的传感部件,它对正在接受充电的蓄电池的容量和电压进行实时采样并转换成数字信号后传递给安装在芯片中的脉冲电源与电压控制和充电时间控制软件。由于本充电器具有智能检测蓄电池本身的储电状态,并能根据检测的结果进行随机调节,输出适合充电与停充电间隙脉冲与电流电压高低和充电时间控制的功能,既能确保充电与停充电间隙时间,随蓄电池本身储电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又能精确控制充电器输出高电压或低电压,使充电与停充电间隙脉冲和充电器输出高电压或低电压始终保持最适合状态,在电池达到产生析气量的电压值时,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会降低到设置的安全低电压值上,并转换到停充电几秒钟再以毫秒级时间对电池充电,这样周而复始,达到设定的充电时间后关断充电器输出,不会使蓄电池因充电电流过大与电压过高而导致过热失水。同时不会使蓄电池因充电电流过小与电压过低造成欠充电使蓄电池极板产生硫酸盐化,还能修补平衡充放电过程中电池组各块电池之间产生的电压高低差别,使各单体电池电压趋于再生平衡,达到延长蓄电池循环使用寿命的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KHz充电确实可以激活老化的极板,不过老化电瓶的极板早已灰化,就算恢复,也用不了多少次。再一个,脉冲 ...

是的呀,他介绍说48V20Ah电池在放空的情况下,充满要11个小时呢,其常规充电电流是3.5A。不知这个时间算不算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对硫化的电池是有效的,但是............................电动车的电池大部分不是硫化损坏,所以这种充 ...

有人说它对电池的修复有一定的效果,是淘宝的顾客评论的。这样的充电对新电池不知有没有损伤?谢谢回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蓄电池有人试验了最佳充电方式是,恒压限流的充电模式,初始充电电流0.4C,然后程指数规律下降,等到电 ...

他说以前流行的正负脉冲充电方式对电池有损伤,不知是否真的?他的脉冲方式是控制充停时间。不知道理论上如何?谢谢回复啊。

网友:
我在网上买的星扬的,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
都是用专业术语忽悠,铅酸电池正常使用不存在什么极化硫化,我们做过很多试验,什么脉冲什么的,没什么用

网友B:
正负脉冲对于镍镉电池的快速充电是有效果的,负脉冲可以有效去极化,使得快速大电流充电得以顺利持续进行,但是对于铅酸电池,尤其是修复铅酸电池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副作用也大,铅酸电池正极板的结构决定了铅酸电池没法这么做,否则就是引鸩止渴!

脉冲去硫化的效果确实很好,最佳的频率点是8.333KHz,你可以去电源网搜索当年的abt-bj赵铁良老师的帖子,有很多精华内容,可惜赵老仙逝已经8年了,想起当年曾得到过他的指点,感恩啊!

铅酸蓄电池的最佳充电方式是三阶段式,然后辅以温度补偿,和适当的脉冲去硫化,效果是最好的,而且脉冲不能是纯脉冲,也就是在脉冲的低电平期间,电池仍然需要有电流充电,是一个在直流的基础上叠加的脉冲,这样的效果才是最佳的,如果没有这个直流电流的存在,整个脉冲去硫化的效果会打很大的折扣。

网友:
忽悠人的……

网友:
电动车还是不要买加速劲太大的,加速劲太大的大多会过流,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的。
充电器什么的,只要不是低成本简化的就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楼主干脆直接换成锂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脉冲对于镍镉电池的快速充电是有效果的,负脉冲可以有效去极化,使得快速大电流充电得以顺利持续进行, ...

再次感谢,看得出,您在这方面是专家了啊。也让我长了见识。不知那个人的充电器的输出脉冲是不是如你所说?他只强调是根据电池的容量和充电状况动态调节充电电压和电流。我不知道他所说的那个动态是否合理?标准是什么?问多了有可能涉及到人家的技术机密。不问明白了又不放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看得出,您在这方面是专家了啊。也让我长了见识。不知那个人的充电器的输出脉冲是不是如你所说 ...

动态调整正是MCU智能化调整的结果,根据麦斯定律,蓄电池随着充电的进行,未充电容量部分逐渐减小,充电电流也要逐步降低,有MCU的ADC做电池电压监控,在辅以PWM的反馈控制,一点问题都木有,不过10位的自带AD,精度差了点,1024点,要坚持60V的电压,60mV/d,估计要上过采样了。

俺不是专家,只是对充电感兴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调整正是MCU智能化调整的结果,根据麦斯定律,蓄电池随着充电的进行,未充电容量部分逐渐减小,充电 ...

朋友,想给你发个消息告诉你我的那个充电器的链接,让你给我做个甄别,可你设置了只有好友才能发消息,想加你好友,可是我的级别又不够。不知如何是好?如果真的如买家说的那样好,我就买了,我等着用呢。希望你能帮上忙。

网友:
效果肯定有一些的,但是别指望太高,不是充电器好不好,而是电池质量,使用保养等综合因素决定电池寿命的

这个充电器应该可以做到最起码的不过充保护吧,你自己平时用电不要用到光了再充电,否则电池容量会很快下降的,一般用到一半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50块就可以买很好的电动车充电器了,这个200块,多花150,一组电池才多少钱,铅电池不要过放电,经常充电,不要大电流放电,用个2年应该问题不大,这就够了,没必要多花钱

我的汽车电瓶,09年2月份的,现在车跑了56000公里了,5年的电瓶还能用,骆驼免维护的,从来没有保养过电瓶,说明
用好了铅电瓶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科学,可以去极板硫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负脉冲对于镍镉电池的快速充电是有效果的,负脉冲可以有效去极化,使得快速大电流充电得以顺利持续进行, ...

非常专业!我之前也拜读过赵铁良老师的文章,受益非常多

网友(2019-01-24):
我接着挖,再挖,近期需要研究给蓄电池脉冲充电

网友:
我买过一次,没什么效果,刚过保就坏了,显示功能都正常,就是不充电。他也不提供维修,说是优惠购买新的,后来就没理他,不排除芯片里有计时。

网友:
刚给割草机换电池,原装的用了3年了,刚开始能割300平方,现在只能割100平方了,两个12V5AH,重3.766kg,新买的两个只有3.080kg,估计偷工减料了。本来还琢磨这修复什么的,看了这个贴,还是直接换新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