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个信号源如何给几块74芯片使用?

楼主(2014-02-17):
请问,从6n137出来的一路信号,如何同时提供给2块74hc74和2块74hc08使用,关键能避免干扰?

网友A:
再加个74HC07,向下面这样接看看可行不?

6N137 -->74HC07门①->74HC74
         |->74HC07门②->74HC74
         |-->74HC07门③->74HC08
         |->74HC07门④->74HC08

网友:
信号源出来的信号电平范围,阻抗?

网友:
直连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怕驱动不够  这样就行
6N137 -->74HC07门  ->74HC74
                             |->74HC74
                             |-->74HC08
                             |->74HC0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74HC07,向下面这样接看看可行不?

6N137 -->74HC07门①->74HC74

这样跟直接驱动一样   如果是施密特结构的话还有点用

网友:
两片的话直接接就可以啊,哪来的干扰?

网友:
有个概念叫 fanout 扇出系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跟直接驱动一样   如果是施密特结构的话还有点用

本来这个就是同相的,画这个只是一个思路,不是非要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这个就是同相的,画这个只是一个思路,不是非要这样

我说的就是思路问题  你不明白问题的关键
如果通过加一级缓冲解决干扰是不现实的   74HC07只是驱动,用于匹配信号    如果想提高抗干扰能力, 应该用施密特结构的门电路

我不知道作者的电路结构   我把你的电路更改这个样子,只针对6n137无法带动四个电路(因而造成容易受干扰),就要加一级驱动增加带载能力。
如果你这个电路,修改后还是带4个负载,倒不如取消,既增加成本,也增加信号延迟时间。
如果用你的结构,应该要施密特结构的,而不是普通的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思路问题  你不明白问题的关键
如果通过加一级缓冲解决干扰是不现实的   74HC07只是驱动,用于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