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USB CNC 卡用于01机

楼主(2014-02-17):
上图,上刀路

照片1:  装有 e-Cut Mach3 板卡的雕刻机控制箱整体照片

照片2:  装有 e-Cut Mach3 板卡的雕刻机控制箱中 控制板的照片

照片3:  雕刻中的照片一段

照片4:  雕刻完成作品1(需要提供 G 代码, 雕刻总时间不低于 1小时)

照片5:     雕刻完成作品2(需要提供 G 代码, 雕刻总时间不低于 1小时)

网友:
看到图片很漂亮,下载一下刀路,有空自己试验一下

网友:
下载了去!一会试下!

网友A:
好像也是用的 USB 的控制器。我也是用的 USB的控制器。
总是看到横竖的扫描一样的刀路,觉得不好,要是有能跟随形状的刀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也是用的 USB 的控制器。我也是用的 USB的控制器。
总是看到横竖的扫描一样的刀路,觉得不好,要是有能 ...

刀路和刀具是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 , 真不错。

达到要求吗

网友B:
肯定达到要求啊。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达到要求啊。请查收。

赞一个!收到了

网友B:
如果有好一点的刀路, 也可以再传给我几个哦, 我手痒了, 想雕刻点好看的, 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白的, 比如你雕刻的第二个菩萨, 怎么从木块上切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好一点的刀路, 也可以再传给我几个哦, 我手痒了, 想雕刻点好看的, 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白的, ...

我的方法是先设计好材料再雕刻
刀路这东西三轴的很好出,简单容易上手的就是atrcam

网友C:
很漂亮!
弱弱的问一句,雕刻机刀路上一般只有G01,没有G02,G03指令么?

楼主:
不太清楚,G码我是小白,刀路是软件生成的,应该问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路和刀具是对应的

刀路除了水平或者垂直之外,还有一种是仿形的方式。从下图可以看出,仿形的方式能够使总的加工时间减少,而且加工效果更好。

网友:
机器的精度真好。。。

网友:
很想知道这一类模型文件是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你的USB控制是哪家的?win7 64位下稳定吗?
我的01机也想改USB控制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n3p8t0mf96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
弱弱的问一句,雕刻机刀路上一般只有G01,没有G02,G03指令么?

ArtCAM生成的刀路就只有G01,全部曲线都已经在ArtCAM里面插值成直线输出。
用CIMCO Edit或其它软件是可以生成G02/G03的,在Mach 3里面插值运行起来会更精细。
不过Mach 3的G02/G03有点bug,容易出问题,ArtCAM的刀路倒是最可靠的。

网友:
u卡的吸引力大呀,虽然我不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