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用C#和WPF开发的

楼主(2014-02-17):
整个正月一直在家写这个,主要是学习,之前C#和WPF没接触过,第一次写上位机程序
需要.net4.0支持
测试过几天,自己找不到bug了,欢迎大家反馈bug!

网友A:
115200写成112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200写成112500了

手误,那实际上也是设置成112500了

网友B:
赞一下!!!
下次如我有上位机的项目忙不过来,有兴趣接活吗?

网友C:
楼主刚学C#立马就玩WPF?Y

网友D:
请问楼主,高速、大负荷下丢不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下!!!
下次如我有上位机的项目忙不过来,有兴趣接活吗?

恩,简单的还可以吧,以前也没做过,只能现学现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刚学C#立马就玩WPF?Y

据说WPF比winform强大,就选他了,WPF XAML用起来也挺简单,可能我只用了一些基本的控件,winform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高速、大负荷下丢不丢数据?

手里没有硬件,我只测试收什么发什么,测过发40000字节收40000字节,暂时没发现丢失,收数据和数据处理都是独立线程,你可以帮再测试下试试

网友E:
嘿嘿,C#写串口有个小坑,不知道LZ遇到过没有,持续发送大量数据的时候直接关闭程序,你看你的程序崩不崩...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赞一下!!!
下次如我有上位机的项目忙不过来,有兴趣接活吗?

我也可以帮你试试 做过不少有关串口的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C#写串口有个小坑,不知道LZ遇到过没有,持续发送大量数据的时候直接关闭程序,你看你的程序崩不崩... ...

已经解决,独立线程发送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可以帮你试试 做过不少有关串口的上位机

那再感谢不过了,这玩意遇到遇到你专业测试估计漏洞百出啊

网友G:
看看SSCOM2.2
原子的XCOM1.4.
还有国外的,对比一下。

USB转串口热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SSCOM2.2
原子的XCOM1.4.
还有国外的,对比一下。

恩,这个热插拔还行,我也特意整过

网友H:
颜色太玄了,

影响看数据!

改成正常的多好

网友I:
串口设备拔了,程序会不会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口设备拔了,程序会不会挂掉?

不会,提示串口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颜色太玄了,

影响看数据!

主要练习使用WPF做界面了

网友J:
楼主,请问能否共享下代码?最近正在学习C#,也打算做个类似的软件。如果不方便的话就不勉强,先行谢过。

网友:
记号一个,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请问能否共享下代码?一起学习下

网友:
最近也打算学习一下C#做上位机,看了你的这个串口调试助手感觉不错,下载下来看了,显示中文的时候出现了乱码,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是楼主的串口调试助手

这个是我用另外的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不太一样

网友K:
波特率调高就不会乱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波特率调高就不会乱了

神马?你确定你的波特率没有写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神马?你确定你的波特率没有写错?

没有,同样的程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没有,同样的程序!

我记得常见的是115200,你是112500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记得常见的是115200,你是112500

那是楼主的串口助手的115200波特率写错 了,手误将115200但是写成了112500,上面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波特率调高就不会乱了

这种情况我知道的,例如收到汉字“你好啊”,这个时候收到的ASCII码是“4F60 597D 554A ”,一个汉字是16位,符号和数字是8位,所以如果识别成“4F 6059 7D55 4A”,显示内容就变成了乱码,就像我们用keil,不改编码方式,中文注解也会出现乱码,但是16进制接收的数据还是正确的!

需要在代码中加入识别汉字(16位)还是数字符号类(8位)这种解码程序,也看了挺多其他人的串口程序也有这问题,我嫌麻烦也就没去加那个解码的程序。

楼主:
这个把波特率115200改正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问能否共享下代码?最近正在学习C#,也打算做个类似的软件。如果不方便的话就不勉强,先行谢过。 ...

我是参考一叶知秋的串口助手写的,你可以参考下他的,网上有公开源码,我的源码待完善后再公开

网友(2014-08-30):
lz牛叉!用单片机开发板简单测试了,没发现问题。以前我找的好多C#的都不能接收到数据!期待楼主的源码!

网友:
当电脑没有串口的时候,好像是先提示没有串口,主窗口是一片空白的,要用户点了确认后才初始化主窗口。个人感觉最好是先初始化主窗口,然后再跳出提示框比较好。

网友:
楼主写的这个不错 另一个帖子里面有源码 正在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