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量汽车实时车速

楼主(2014-02-17):
请教大家,想测量汽车实时车速有什么好方法呢?想做个能测量多种多汽的速度的东西,不知有没有这类传感器,或者是不是可以从汽车总线上读实时速度呢?

网友:
GPS哈,手机都自带

网友:
淘宝 搜 OBD,can总线。
如果要通用,只能GPS了。

网友:
应该是OBD 有坛友共享过资料 搜一搜

网友:
常规条件下,GPS比较准确

楼主:
谢谢  想能多少毫秒内读取一次速度 GPS一秒一次有点慢了 我就是想汽车达到某一个速度时给个信号就行 这个速度要准确

网友:
你是车内自己测试,还是车外测超速呢
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用微波雷达或者激光雷达。

网友:
条件不明确。

楼主:
就是类似于测车的加速性能,比如车开始出发后开始计时,当车速达到比如50km/h的时候停止计时,那么用什么方式测量车速是不是50km/h呢?车内外都可以,但要便于在不同车上放置,大家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
小车就obd 采集

网友:
不建议在车上加传感器,可以考虑从OBD接口获取车速信号。

网友:
obd接口速度很慢的,获取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用。另外很多车的obd接口直接就能获取加速度,不过也是只能参考

网友(2014-04-28):
轮毂上加个编码器

网友A:
在发动机CAN总线上有一个 TCO1 (仪表速度) 的报文,具体如下:

TCO1 (仪表速度)
循环时间:  50 ms
CAN-标识符:   0x 0CFE6CEE

理论上读到后可以解出来与仪表盘速度对应的实时速度,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发动机can线上都会有这条报文。而且有的车厂会与仪表厂家定制,通过自己的私有报文来发送速度相关的内容。但是能读到的话这个值还是比较准的,可以实时反映出当前的速度状态。

另外商用车会有专门的VSS线接出来,在铭牌上会有特征系数或脉冲系数之类的标示,通过采集VSS脉冲数然后呢根据脉冲系数测算得到的速度也是具有一定的精确度。乘用车接触较少,不知道有没有这根线的预留。

至于GPS速度最不推荐,有过实际测试经验的都知道,根据GPS模块厂家或者型号的不同,GPS的速度与实际的速度是有一定延迟的,在起步或者停车的时候会很明显的观察到,有的甚至在车启动5、6甚至10几秒秒后GPS速度才会从0开始增加,但是在速度达到稳定后GPS的速度还是比较可信。

网友:
用加速度传感器MEMS。

网友(2016-10-01):
可以用胎压传感器加速度检测轮速,有那位的方案可以实现,联系我741565945@qq.com

网友:
直接读原车速度

网友:
搜索P-GEAR或者P-BO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发动机CAN总线上有一个 TCO1 (仪表速度) 的报文,具体如下:

TCO1 (仪表速度)

你这个是货车的J1939报文吧,轿车和各个车系都不同的。车速在总线是有广播的报文,每个车都不一样。做这个很少,OBD的那个太慢了

网友:
OBD是使用ELM327,软件用TORQUE,你要的都有了,什么速度加速度100公里加速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