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制作电压表方向识别方法

楼主(2014-02-18):
想用STC12内部AD制作一个电压表,但不知如何实现不区分方向测量,就是会显示正负电压那种,且可测0.7V以下电压。求教。

网友:
最简单的用三极管设计搭一个切换电路,然后引出个端口,当正向输入或悬空时,端口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然后用单片机检测这个信号,判断正负值
输入电路可以由二极管全桥电路构成。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STC12的ADC应该不能直接测。换片好点的ADC吧。

网友:
运放可以做波形的整体上移,软件把某一电压值识别为0,具体实现就不清楚了,我拆虚拟示波器看出了这点。

网友:
可以利用一个差分放大器,一个输入端固定为参考电压,另一端利用电阻分压,达到你的输入范围,

网友:
定出你的测量范围,比如-10V-----+10V,AD范围0----+5V,首先用电阻衰减到-2.5----+2.5V,然后用运方进行调理到0---+5V,这样子就好了,简单的比例换算。

网友A:
这种单片机没用过,不知道有几个AD口,如果有两个就测电阻两端电压,然后程序里判断

网友:
STC 20mV以下就测不到了

网友:
期待原理图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单片机没用过,不知道有几个AD口,如果有两个就测电阻两端电压,然后程序里判断 ...

这个我会,可是单片机AD是单向的,我就是不会双向测量转换单向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会,可是单片机AD是单向的,我就是不会双向测量转换单向测量。

假设两个AD口测出的值是A和B
只有以下3种情况
A=B:没电流,即没电压
A>B:正
A<B:负